关于6P6P(6V6)各极电压与实际运用的问题

楼主(2017-04-28):
小弟一直有一个问题没太弄明白,还请坛里的各位前辈不惜赐教:问题如下图,手册给出6P6P的屏压和第二栅压都是250伏,我个人理解这两个电压,(如下图)屏压指的是A点至C点间电压,第二栅压指的是B点至C点间电压。而不是指:屏压是A点至D点间电压,第二栅压指的是B点至D点间电压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手册给出的这两个电压是相等的,都是250V,而实际运用时(标准接法),为什么许多运用电路都是第二栅压比屏压低10来伏来运用呢?(如下图),这两个电压为什么不能弄成一样,手册给出的屏压和第二极栅压是一样的呀,不太明白,还请各位老师前辈们说说是怎么回事。谢谢!
而实际运用电路如下图,第二栅压要比屏压用得低一些(图借用坛里的朋友提供的)

网友A:
手册给的屏压与帘栅压都是对阴极而言,因此甲类放大栅极电压为负,但楼主引用的电路电压都是对地的测试值。从理论上说帘栅压不能超过屏压。

网友:
6P6P很混乱,不等于国外的6V6,虽然引脚一样,替换也能响,但Ra是不同的。

网友:
看一下电子管原理就明白了,第二栅是加速电子的,使电子快速沖向屏极,如果第二栅电压和屏极一样,就会使一部分电子被栅极吸引形成栅流,降低了屏流,所以帘栅极电压要低于阳极,为了电压稳定和在高频时稳定,还要加O.I一1UF的电容来稳定电压和交流接地,6P6P是束射电子管没有抑制栅,靠密集的电子束将屏极二次击发的电子推回去,

网友:
电子管手册一般声明的电压值,参考点即0点都是阴极。和实际修理时测量的相对于铁底板即地的电压不同。这是常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册给的屏压与帘栅压都是对阴极而言,因此甲类放大栅极电压为负,但楼主引用的电路电压都是对地的测试值。 ...

请问版主当帘栅压等于屏压时,由阴极到达屏极的电荷会大幅度降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版主当帘栅压等于屏压时,由阴极到达屏极的电荷会大幅度降低?

帘栅压一般低于屏压,约等于屏压的20-50%,也有和屏压相等的。帘栅极对电子起到加速作用,其电压高些有利于电子到达屏极。屏极的二次电子溅射由两者间隔的抑制栅(束射屏)吸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帘栅压一般低于屏压,约等于屏压的20-50%,也有和屏压相等的。帘栅极对电子起到加速作用,其电压高些有 ...

抑制栅和束射屏是和阴极相连的是同电位,只能排斥电子不能吸收电子,把电子推回屏极,版主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在我的胆机上二次电压是可以连继调节的,当降低时,屏流减小阴压减小输出减小,音色也变了,

网友:
帘栅极电压不见得不能比屏极电压低,随便找个多极管曲线看看吧,屏压低于帘栅压部分不见得就出现明显的畸变。再说了因为这个因素引起的畸变比别的因素弱得多。所以不宜死板教条。

另外针对变压器输出的甲类单端,不要以为静态时屏极比帘栅低10-20V,就会怎样。其实,对于交流来讲,帘栅是电压不变,交流接地,屏极电压是几乎两倍于屏压的几百伏的交流信号电压与静态屏压复合的结果,在很大的范围内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帘栅压一般低于屏压,约等于屏压的20-50%,也有和屏压相等的。帘栅极对电子起到加速作用,其电压高些有 ...

感谢版主回复!这种加速现象,是不是就是电子管制作工艺上的帘栅极---稀疏--引起的。就是说帘栅极距离阴极较近,从而加速了阴极电荷的释放,而其中大量电荷到了屏极,少部分被帘栅极吸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版主回复!这种加速现象,是不是就是电子管制作工艺上的帘栅极---稀疏--引起的。就是说帘栅极距离阴 ...

你的理解是对的,开始电子管帘栅极的出现是提高电子管高频性能减小极间电容为初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抑制栅和束射屏是和阴极相连的是同电位,只能排斥电子不能吸收电子,把电子推回屏极,版主我这样理解对吗

你的理解是正确是的。前面没有强调抑制栅的主要作用,而只是说了余下排斥不掉的电子回到阴极。要准确的说明问题就复杂了,虽然有相关读物但是没有系统认真的学习,毕竟是业余爱好理解皮毛能够应用就满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理解是正确是的。前面没有强调抑制栅的主要作用,而只是说了余下排斥不掉的电子回到阴极。要准确的说 ...

感谢版主回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