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改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

楼主(2017-04-29):
手头有两个电源适配器,一个是24V的,另一个是12V的,现在想改成输出电压19V的。请问,是24V降为19V好,还是12V升至19V好。不知哪一种改法输出电压更稳定,纹波更小。就是普通的笔记本电源4A左右。

网友:
24V降为19V好

网友:
两者取其一,降低电压相对要好一些的。

网友:
改24V的,参数变化的幅度小一些。

网友:
        具体要看电路结构和元件参数,相同结构降压为好,还可以提高输出电流。不同结构的选容易改的。元件比如电容耐压不足不适合升压。

网友:
降压好,升压不稳定。

楼主:
12V升至19V,电源效率会不会降低,输出电流会不会降低,当然输出电容是要换的。24V降至19V,输出纹波是否会加大,毕竟方波的波峰较高。手头没有示波器也测试不了。

网友:
12V的升压后电流相应要低点,因为功率一定并且这样改还得考虑电容及整流管耐压,24降为19V,最大电流没变化,只需要调整取样电路电阻即可,其它都无需改动,这样应该比较稳妥。

网友A:
javascript:;我把它改为9-24V可调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avascript:;我把它改为9-24V可调电源。

这个好,能教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能教教我吗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1545  这个是我发的帖子,自己去看吧

网友:
改降压好,因为改降压低压侧的整流滤波电路基本不用动,改升压就要考虑元件的耐压问题,很可能要换,比较麻烦。

网友:
不用改,买个DC-DC同步整流模块效率高。调压宽。

网友:
肯定是降压效果好,升压的话,部分元件的耐压值都不够,需要更换的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