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懂摄像头的高手

楼主(2017-04-29):
我有一台行车记录仪,趴趴狗的产品,后摄像头线序是红白绿+一根裸铜线,外包屏蔽层。与主机通过miniUSB连接
无奈后摄像头晚上根本就等于没有,淘宝买了个摄像头(带红外)准备更换,四孔的,拆开里面只有红黑绿三线

我红绿对接,裸线白黑三个接一起,自购的摄像头能发出微弱的红光,但是没有图像出来

请问技术达人,有没有改造的余地,或者重新购买的话要如何选择摄像头的参数?

那个什么PAL NTSC,还有数字和模拟,也是搞不懂啊

网友:
很有可能你原来的是数字信号摄像头,红是电源正极,裸铜丝和屏蔽网是电源负极,白和绿是数字信号。
你新买的应该是模拟摄像头,红黑是电源正负极,绿色是视频信号,共用电源负极

网友A:
还有一个接线方法,可以试一下,红色接红色,裸铜丝和屏蔽网接黑色,新买的摄像头绿色分别接白色或则绿色试试,如果可以显示图像了 说明原来的也是模拟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接线方法,可以试一下,红色接红色,裸铜丝和屏蔽网接黑色,新买的摄像头绿色分别接白色或则绿色试 ...

我先试试

淘宝没看见有什么数字头么?商家基本上都不懂这个技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先试试

淘宝没看见有什么数字头么?商家基本上都不懂这个技术

最常见的四线摄像头,就是电脑聊天用的那种,USB插头的,你需要买这种的。
另外一种给摄像头插上电源,有个黄色插头,可以插到电视机上就能看到图像的,你不能使用这种

对了,补充一点,给摄像头供电的电源如果是从机器的Mini USB接口取电,这样电压应该是5V的,你新买的摄像头估计是12V的,这样的话,视频信号和电压都不匹配,用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常见的四线摄像头,就是电脑聊天用的那种,USB插头的,你需要买这种的。
另外一种给摄像头插上电源 ...

我买的那种,确实是给行车记录仪用的。
淘宝研究了下,基本就三种
一种是莲花头(这种应该是12V)
一种是宝马头4孔(实际是3线,应该是5V),这种店家写名给非安卓记录仪用。直插记录仪主机,所以电压应该不是问题
还有一种宝马头5孔,写明给安卓机用

我刚才按你的方法试过,怎么接都没图像。也就是说,我那破机子要数字头才可以用吧?
这到手的头子,只能考虑上电视AV口试试了

另外宝马头5孔的那种,估计可以用,这种应该是数字信号输出。问题是,这种接口的,全是LED补光,没有红外的。实际上LED补光并没有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常见的四线摄像头,就是电脑聊天用的那种,USB插头的,你需要买这种的。
另外一种给摄像头插上电源 ...

老电脑摄像头好像还有一个,回去了找找看接过来能用不

网友B:
趴趴狗的行车记录仪扔掉吧,天冷就不启动了,通病很多,不但是最低照度问题,我受害不浅,早就已经换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趴趴狗的行车记录仪扔掉吧,天冷就不启动了,通病很多,不但是最低照度问题,我受害不浅,早就已经换掉了。

用了一年多,除了低照度问题,别的真没有。

网友:
买宝马头5孔的,我觉得效果很好,晚上的图像也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