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VC CX 60ME无彩色

楼主(2017-04-29):
我的一台JVC CX 60ME小彩电RF模拟信号搜台,AV输入都是无彩色,请问下各位,我应该修那里?换什么配件,在此先多谢各位了。

楼主:
请问下有人在吗?

网友:
应该是制式没有设置到吧,这样的机器很不容易坏的

楼主:
VOLUME音量电位器调整时也有  兹兹  声

楼主:
播放DVD VCD视频,亮度够,没彩色,画面黑白,带有黄色

网友:
是不是制式不对呀?

网友:
制式开关拨到PAL位置,这机器90年代天津712厂组装的除了名牌全是JVC的,不爱坏非常耐用。我有一台当年施工用放在车上颠来颠去都没坏。音量电位器喷点清洁剂,控制点量别喷多了。没把握点一点乙醇清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