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前辈:收音机接收FM波段选择性不好且底噪很大是什么问题?有视频。

楼主(2017-04-29):
流金岁月收音机。个头不大但声音好听,造型也好看。
外部做工也不错。
但有个问题收听气来比较难受,具体表现为:
FM波段换台的时候特别是100以上,喇叭里总是发出类似音量电位器干涩的嘎啦嘎啦的声音,非常刺耳。
选择性也很不好,要调准确一个台,需要用手轻轻的微调。
而在100以下,貌似这个问题就不那么明显了。
AM波段没有此问题,或许是因为台少的缘故,也或许是别的原因。

请教老师们前辈们,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自己有办法修复吗?谢谢了。

视频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zNTc3MDIyM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A:
感觉好像调谐四联在高端有碰片的现象,可否换一个同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频10.7偏了需要统调

谢谢。。您说的太专业了,不太懂,涉及到统调我就无能为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好像调谐四联在高端有碰片的现象,可否换一个同型号的

谢谢,刚刚问过其他朋友,他让我试一下从可变电容背面四个一字螺丝口的其中一个往里加注一点点润滑除锈剂,我有wd40。不过就是不知道应该加在哪一个孔里。
这机器的四联可变电容是用铁皮密封在电路板上的,也不方便拆开看,100以上是四个螺丝中哪一个在起作用。也不知道型号。。。
准备明天往每一个孔里都加一点试试。。
另外,请问换可变电容是不是又得涉及到统调?那我就完全没办法了。。

楼主:
感谢楼上的两位老师,今天早上我在可变电容背面四个螺丝孔分别滴入了几滴WD40,一开始没什么效果,但放置到下午再开机,效果好多了,已经没有明显的嘎达嘎达的声音了,相信再放置一晚上效果会更好!WD40真是好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两位老师,今天早上我在可变电容背面四个螺丝孔分别滴入了几滴WD40,一开始没什么效果,但放置到 ...

祝贺你找到了事情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