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12伏系统,用铁锂电池组用几串啊?

楼主(2017-04-29):
我的太阳能系统用的是12伏系统,现想用铁锂电池,如果用三串,满电12.6伏,放电截止9伏,放电电压与12伏系统不太适用,如果用四串满电截止电压16.8伏,电压又太高,大家给我意见用几串好?我意见是三串。

楼主:
用的是太阳能控制器是铁锂专用的,设置好截止电压和放电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A:
国产太阳能控制器多数都不可靠,会充坏电瓶。后来选择美国DC-DC大功率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国产太阳能控制器多数都不可靠,会充坏电瓶。后来选择美国DC-DC大功率模块

问一下:dc-dc模块能转换功率吗?比如输入36v5a能否输出20v9啊?

网友C:
放电12。6伏经过一段电线后会有压降。到负载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电12。6伏经过一段电线后会有压降。到负载差不多了。

您的意思是用四串?

楼主:
补充一下,太阳能控制器电压参数是可调的,三串和四串都可以调出参数使用

网友C:
太阳能控制器电压参数可调,就设置充电电压低一些。这样对电池寿命有好处。三串和四串那个电压接近用那个。你不会是用在监控上吧

网友D:
如果太阳能板是18v的,用12.6v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太阳能板是18v的,用12.6v比较合适.

是18伏的太阳能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控制器电压参数可调,就设置充电电压低一些。这样对电池寿命有好处。三串和四串那个电压接近用那个。 ...

不是用监控,就是家里路由器光猫,车机,照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用监控,就是家里路由器光猫,车机,照明。

这些对电压要求都不高。上面的电压都可以

网友E:
用4串,还要配上均衡板和保护板才是

网友:
铁锂电池每节应该是3.2伏,充满3.6伏,我认为应该是4串好的。3串充满是10.8伏,4串是14.4伏。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普通的锂电池

网友:
太阳能系统用锂电池本身就是蛋疼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dc-dc模块能转换功率吗?比如输入36v5a能否输出20v9啊?

输出功率=输入功率X效率
降压输出时,输出电流可以比输入电流大
你问的是这个意思吗?
关于你的太阳能电池板,不知道带不带功率追踪,如果不带电压要选择恰当,如果带,电压偏差一点影响不大。但我觉得,主要考虑的应该是干什么用,后面的用电器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4串,还要配上均衡板和保护板才是

这个太阳能控制器参数可调,可以设置好充满 电压和放电的截止电压,可以起到对电池的保护作用,不用保护板,均衡板不装应该也可以,串并的电池组都是直接相连的啊,我看其他的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输出功率=输入功率X效率
降压输出时,输出电流可以比输入电流大
你问的是这个意思吗?

谢谢!我的太阳板是24v300瓦的。没接控制器直接充电池,现在逆变器坏了,想把24的太阳板充12伏电池,才有这一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的太阳板是24v300瓦的。没接控制器直接充电池,现在逆变器坏了,想把24的太阳板充12伏电池,才有 ...

电压太高,会把电池充坏的,要用控制电路,是额定24V吗?额定24,空载会更高,应该接近30V了,电压受光强影响小,电流受光强影响大,这是太阳能电池的特性,一定要用控制电路,最起码电池要有保护板。锂电池过充不起……

网友:
首先,您的太阳能电池是24V的,不可以直接给任何电池充电,其二,您如果需要购置锂电池,那么只能选择24V或者12V的,我建议12V的选择聚合物3串或者磷酸铁锂4串都可以,24V的就选择聚合物7串或者磷酸铁锂8串。
  解决方法,太阳能板必须配置充电控制器,宽电压输入30V左右输入的,输出必须可以设置电压电流的,聚合物3串的电压输出设置为12V-12.6v,磷酸铁锂4串充电电压为14V-14.5V。
  24V电池充电电压设置,聚合物7串设置28V-29.3v,磷酸铁锂8串的设置27V-28.8V  。太阳能充电控制器的输出电流根据电池的充电倍率设置,一般锂电池的充电电流厂家有给出明确标示。

  聚合物电池必须配备聚合物的锂电池保护板,磷酸铁锂必须配备磷酸铁锂的保护板,不可混用,保护板的输出电流大小根据设备用电的电流的总功率电流再加上3分之一倍的电流标注进行选择保护板的功率电流。比如您的设备总功率电流是10A,那么您可以购买15A以上功率的保护板。
  如果您不能满足上述条件请不要使用锂离子电池,否则有可能引发危险造成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dc-dc模块能转换功率吗?比如输入36v5a能否输出20v9啊?

达不到百分百,但是一些同步整流的效率能达百分之九十多

网友(2017-08-12):
22楼说的很对,24伏的太阳能板不能直充12伏没有保护板的锂电池,否则极易爆炸。要充的话可以考虑用dc-dc降压至合适的电压再充,而且还要加均衡充电保护板,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铁锂电池充满电是3.6-3.7伏。

网友G:
安装你的控制器电压来做,但是你的锂电池起码得有个保护板吧,电池电压12V左右就可以,主要靠保护板来实现充放电

网友:
这个电压等级用三串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安装你的控制器电压来做,但是你的锂电池起码得有个保护板吧,电池电压12V左右就可以,主要靠保护板来实现 ...

向大家汇报一下,已经组装了两组铁锂电池,3.2V的,都是用的四串,正好用在12V系统,目前使用使用良好。

楼主:
用了磷酸铁锂电池保护均衡板。现在两组电池都有保护均衡板,并联使用呢,一组是新的50A的,一组是旧的6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