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入爱普生投影仪 emp280 进入工程模式方法

楼主(2017-04-30):
请问爱普生投影仪 emp280 进入工程模式方法,就是查看机器使用时间,灯泡更换次数等信息的菜单

网友:
自己见过三中清零方法!
1、短路灯泡架上面的电阻,老机器型号。
2、HELP+MENU同时按10秒左右,显示出灯泡使用时间,然后同时按TRACKING+和TRACKING- 大约10秒后就看到显示的时间变为0,就OK了。
3、最近2年出的新型号一般都会在机器的显示菜单里面找到使用时间,自己按提示就可以清零了。

楼主:
谢谢,不过我不是清零,就是想看一下,这个机器有点老了,help +menu试了不行

网友:
换个进口灯芯呗,也不是很贵,时间这些看了也不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