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变色电焊镜片简易维修

楼主(2017-04-30):
一、     市面上常见到焊接用自动变色面罩,但使用1~2年后容易出现反应速度变慢,焊接过程中变色镜片突然闪烁现象等问题。寻问厂商得知可能是电池没电了,以下是针对电池没电或太阳能板衰竭问题,进行处理维修过程。
二、     自行拆解维修过程:
1.          将变色镜片自面罩取下,挠开塑料外壳。

2.        检查电池是3V的钮扣电池,焊下电池并外接电线出来使用电池座,方便电池更换。

3.        电池更换后实际测试反应速度感觉上有比较快。但是镜片在焊接时还是会有闪烁的现象。猜测是太阳能板的功率衰竭,因手上没有太阳能板可更换,所以将太阳能板的电线外接出来,装上另一个3V的电池座。

4.          经过测试后暂时可以继续使用,虽然外观因外接电池而破损,至少可以延长变色镜片使用寿命。
三、     注意事项:
1.     市面上许多自动变色镜片,号称内置太阳能电池会自行充电不需要更换,但是电池可能因时间久了故障,所以最好还是选择电池可更换的比较好。
2.     长时间不用时电池一定取下来,以免电池液外漏造成IC板故障。

网友:
想不到还有这技术

网友:
原来还有这种镜片

网友A:
我的自动变光面罩直接在内置电池上焊了两根线出来,外置了一个小的聚合物电池充到4V左右使用,改电池一年多了电压还有3.8v

网友B:
那个电焊焊接的时候飞溅有拖尾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焊焊接的时候飞溅有拖尾怎么回事

有图有真相!拖尾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图有真相!拖尾怎么回事

我是说的焊接的时候那个焊渣在变色镜片里率光后有点拖尾

网友:
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C:
哗,没想到还有这东西,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哗,没想到还有这东西,长见识了。

这东西你没見到过嗎?还有X淘很多,幾十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东西你没見到过嗎?还有X淘很多,幾十元。

我没电焊机啊,平时自然也不会去关心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电焊机啊,平时自然也不会去关心这个。

电焊机是男人一定要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焊机是男人一定要有!

你有电焊机,就说这样的话,无聊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电焊机,就说这样的话,无聊不?

随便说说,不必当真!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焊机是男人一定要有!

不当真,那就当假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当真,那就当假啰。

真作假时假亦真 无为有处有还无

网友:
呵呵,不是……,而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自动变光面罩直接在内置电池上焊了两根线出来,外置了一个小的聚合物电池充到4V左右使用,改电池一年多 ...

我也是改的用锂电,但是最开始没加开关,很快就会把锂电全放完电。不知你的是不是这样的?

后来加了开关也试过因为忘关了导致锂电过放报废,挺烦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改的用锂电,但是最开始没加开关,很快就会把锂电全放完电。不知你的是不是这样的?

后来加了开 ...

我没有加开关,因为我这个面罩外侧有个调黑暗系数的电位器是带开关的,用完就关上

网友:
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加开关,因为我这个面罩外侧有个调黑暗系数的电位器是带开关的,用完就关上

新款电位器是带开关的,旧款电位器也沒有!

网友:
还有这眼镜  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款电位器是带开关的,旧款电位器也沒有!

我是2012年买的,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东西,张知识

网友E:
还有这种高科技,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这种高科技,学习了

1992年就是高科技,2017是低科技了!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LDBH199206035.htm

网友:
大约12-13年的时候用过一段时间这种镜片,但是真没有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