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t-x2720stc投影机偏色

楼主(2017-04-30):
客户的机器,开机偏色,发青。开始怀疑某个液晶片坏,用代换法查找故障,发现是主板的问题。换同型号主板故障排除。请教坛友如何检修主板?本人小白,真的白,请大神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楼主:
师傅,救我~~~~

网友A:
主板维修,这个太高端大气上档次,看高手的

网友B:
这也能修?
比较三路颜色的电路的不同

网友C:
主板为三层电路设计查修十分困难,新手更难办到、

网友:
有主板替换才可以用替换法

网友:
液晶前面几个贴片三极管是不是烧了,一般液晶排线短路的话这个很容易烧的

网友D:
找同型号主板替换即可 维修的话涉及的要求较高 新人勿试

网友:
我有一个松下的通电指示灯亮,按键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维修,这个太高端大气上档次,看高手的

谢谢!修不了只能换主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能修?
比较三路颜色的电路的不同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为三层电路设计查修十分困难,新手更难办到、

不敢冒然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同型号主板替换即可 维修的话涉及的要求较高 新人勿试

修不好只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