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v20AH充电器给60v50AH电池组充电可以吗。

楼主(2017-05-01):
手头有60V20AH电车充电器,有人想要来给他的60V,50AH三轮车充电。理论上增加充电时间应该可以。但又担心充电器负载不起引保护打隔,不知实是否可代用。(不考虑充电时间长短)。

网友A:
你这个充电器太小,会造成充电时间太久----这还其次,更主要的是,过于小的充电电流会对蓄电池造成不良影响,偶尔这样,可能没事,总是这样肯定不行。
    这样用,打嗝与否,一试便知,试一下不会损坏的。

网友:
没问题的。时间长。小电流充电对电池有好处。大了会发热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50AH电池,标准充电电流为5A,现在你用的充电器,估计能达到2A。折算起来,充电时间要延长一倍多才行。如果总是不急于用车,可以保证充好才用,也可以。缺点是当用完电再充时,电压上升慢,本质就是处于亏电的时间长。

网友:
可以的,就是时间太长了

网友:
5楼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
要是不着急也就是说充电时间长一倍,其它啥事也没有。

网友:
小马拉大车不一定是对电瓶好!我去年4月份买的车电瓶是48V20AH的,卖家给的是一个杂牌48V12AH的充电器,结果10月份电瓶就不行了,找到卖家检测电瓶说还有70%容量,担心过不了冬天好说歹说免费给换了一组新的,充电器我换用我以前的48V30AH的充电器,电瓶一直用到现在没发觉与新时里程少多少。

网友:
充电器有安时吗?
硫酸电瓶电瓶充电要分大小,40安时以下的使用1/10充电,40以上的可以1/8---1/6充电
锂离子电瓶按1/1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充电器太小,会造成充电时间太久----这还其次,更主要的是,过于小的充电电流会对蓄电池造成不良影响 ...

从没听说小电流充电会损坏电流,过大的电流充电才会有可能损伤电池

网友:
太小电流充电对电池也同样没好处,否则就不会提倡用原装充电器了。看过一篇报道说不能激活电池的什么什么的。

网友:
充电电流也不能太大,否则充电虚压高,跑电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没听说小电流充电会损坏电流,过大的电流充电才会有可能损伤电池

不用听说,仔细想想道理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