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有一台松下j25录放机放置一段时间后有吐带现象求救

楼主(2017-05-01):
本人有一台松下j25录放机放置一段时间后有吐带现象求救 各位前辈大侠 最好来点维修图片谢谢 万分感谢

网友A:
据说是方式开关错位了,重新对位就可以,可是具体如何对位,我也不知道,无烟版主是高手,你请教他肯定有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是方式开关错位了,重新对位就可以,可是具体如何对位,我也不知道,无烟版主是高手,你请教他肯定有解 ...

谢谢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传动皮带松弛引起的哦!

网友B:
普通盒带收带轴下面有“离合器”不吃劲了,带子就收不回去,你可参照这个思路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盒带收带轴下面有“离合器”不吃劲了,带子就收不回去,你可参照这个思路查找。

嘻嘻嘻 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我那台有救了.我发现也是带子收不回然后机子就退带.一直没敢下手.

你这个故障跟我的F55一样,也是收带轮不转吐带,然后收带自停保护!我的搞好了,就是那两个带轮旁边的海绵老化磨损了,换新就好!

网友(2017-05-31):
引用 网友D:
太好了.是用什么样的海绵换的?

厚度跟原来的差不多,要有点硬度的,在其中一面贴上双面胶,剪成原来差不多大小贴回去就行了!防震垫那种就行了!主要是厚度和大小要跟原来的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故障跟我的F55一样,也是收带轮不转吐带,然后收带自停保护!我的搞好了,就是那两个带轮旁边的海 ...

F55是台好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