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再买个行车记录仪,哪款录制的视频比较好

楼主(2017-05-01):
淘宝上好多行车记录仪都号称超高清什么的,可实际上录制的视频模模糊糊,与高清根本不搭界;
我就想买个录制视频清楚些的,什么附加的这功能那功能我不喜欢,就想要个录制视频效果好的;
大家有没有用的比较满意的?

网友A:
你好像买过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像买过了啊?

买的这个视频文件也不行,模模糊糊,想再换个;

网友:
我自己在用的群华S16,中关村有篇对比评测帖子。买了将近一年了。
NT96650+ov0330方案,也算清晰。

网友B:
有没有录的视频文件小点的记录仪,现在装的也就录个把小时,分析事故够了,有的时候违章短信过来了想看看记录仪的视频,结果被顶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录的视频文件小点的记录仪,现在装的也就录个把小时,分析事故够了,有的时候违章短信过来了想看看记 ...

你这个应该换大容量的卡;

网友:
再大的卡也不行。现在的违章通知可能延迟15天。
只能及时转存到硬盘上备查,保存一个月后再删除。

网友:
什么时候能内置固态硬盘了就

网友:
PAPAGO趴趴狗的选一个吧,官方店,杂牌,山寨的不能用。

网友:
关键看芯片,安霸芯片在行车记录仪上面用的比较多!有些很知名的运动相机用的就是安霸芯片,我觉得优先考虑安霸芯片的记录仪

网友:
15年底买的360的  挺稳定的

网友:
我用DOD,小巧的DC1,安装好至今正常工作,省心

网友:
我装的是盯盯拍,有防抖功能,图像还好,没有显示屏,要用安卓手机装软件无线连接看和下载。

网友:
我比较倾向于盯盯拍,小巧,不占地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