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15瓦电影还音设备扩音机谁见过?

楼主(2017-05-01):
15瓦电影还音设备扩音机:第一次见到,前级用的是6AC7和6SL7GT,上家说一直当功放用,且能上电。见到实物后,线路很杂乱,对照20瓦还音扩音机,没敢上电。望各位坛友谈谈高见!谢谢!

网友:
这个是当年经典的老五四电影扩音机,电源电压110伏,我也有一台却少输出变压器,一直在闲置,查资料,输出变压器有多个抽头,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用线间变压器代替,适当调整电路,切记电源电压是110

网友:
6AC7怎么看都像是后换的

楼主:
又找到几张图片

楼主:
按照这张图,将线路整理一下。

楼主:
还好手上有几个管子

网友A:
15W的乙电电压可能比20W的低,所以功率小点。

网友B:
16毫米电影扩音机,604、605、20-1都基本一样,20-1电源记得是220V的。该机标称频响80-8000HZ。
如果想用来听音乐,要换掉输出牛,电路再稍作调整就行。
做三分频机的中音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W的乙电电压可能比20W的低,所以功率小点。

所言极是。
整理好线路,接好负载(用的是8欧姆的),105V电压,上电试机(没插管子):灯丝5.8V、6.8V,二次电压为570V左右,以上皆为交流。

楼主:
上好管子,检查无大碍,再次上电试机。MP3做音源,能出声,交流声大,音量电位器能控制到最小。音量不是很大,测量6SL7GT的2、5脚电压为80V左右(130V),往前测供电电压为160V(200V),再测电源电压为310V(390V),括号内为20瓦还音机电压值。这就是7楼说的:15W的乙电电压可能比20W的低,所以功率小点。我是这样认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毫米电影扩音机,604、605、20-1都基本一样,20-1电源记得是220V的。该机标称频响80-8000HZ。
如果想用 ...

惊动您老人家了!
手上有一对20瓦还音机,虽然频响不够宽,胆味却很足。毕竟几十年的机器了,原件换换,线路处理处理,配上一台较好的前级,分体胆机就实现了。所用音箱阻抗8欧姆的JBL,听起来真的很不错。所以对这款机器情有独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惊动您老人家了!
手上有一对20瓦还音机,虽然频响不够宽,胆味却很足。毕竟几十年的机器了,原件换换, ...

看到这台机器,倍感亲切,又勾起当年美好的记忆

网友C:
这种扩音机。定阻30欧输出、推老南京纸盆喇叭。用来放电影,音质非常好,我有4套这样的扩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扩音机。定阻30欧输出、推老南京纸盆喇叭。用来放电影,音质非常好,我有4套这样的扩音机,

土豪,居然有那么多!

楼主:
简单画出本机原理图(主要是前级,后部基本一致)。本机的6AC7、6SL7的偏置电阻等与20瓦还音机6J1、6N2偏置电阻等元件的数值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