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珍藏——一款1964年美国产漂亮的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17-05-02):
Hallicrsrafte WR600是美国Hallicrsrafte公司1961年的产品。该机外壳为木纹铁皮。共有四个波段,分别为55-1.6,1.6-4.4,4.5-11,11-30兆赫。带BFO调节开关和高压加压开关。调谐机构为一个主调和一个微调共两个可变电容,双调谐指针。电源整流为一组硒整流器。共4只电子管。分别是,12BE6转换器,12ba6中频放大器/BFO,12av6音频放大器/AVC,50c5音频功率放大。电源原为105-125V我已改为220V,耗电35瓦。体积300mm/200mm/140mm。重量4.5KG。1961年广告价61美元时约610元人民币。共生产约2.7万台。
   目前,该机外观完美无瑕,特大刻度面盘。中、短波波段收音灵敏,声音清晰。是一款美丽大方难得的一款收音机。

漂亮正面

漂亮正面

黑暗中刻度盘方显美丽大方

黑暗中刻度盘方显美丽大方

排列简洁干净整齐的机芯

排列简洁干净整齐的机芯

干净的底板

干净的底板

细部

细部

硒整流器细部

硒整流器细部

可变电容器细部

可变电容器细部

四个波段的开关就这么简单

四个波段的开关就这么简单

网友:
不是说顶帖是美德吗!我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确!它确实是收讯机,早期的电子管收讯机。因为铁皮屏蔽,必须外接天线接收。

收讯机与收音机.外部直观就是设有天调.......内部有1-2级高放.多级中频放大........并设有高放.....中频......低放AGC电路这是收音沒有功能.再就是高稳定度(不跑台)..........有cw差振.............

网友:
真好看,东西好,照片拍的也好。。。。。

赞一个。

网友:
原汁原味的精典美机,难得一见!

网友:
这机子内外都养眼

网友B:
看主电源变压器好像是近代生产的变压器,是否原装电源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主电源变压器好像是近代生产的变压器,是否原装电源变压器?

原来的是110v串丝,没有变压器,变压器是现在装的220v 转110

网友C:
从理论上讲,没有高放只有一级中放,灵敏度不会太高,优点是有微调。

网友:
收音机肯定稀奇的好!请问楼主:最后一张照片是怎么拍的?景深那么小,是镜头很特殊吧?

网友:
外观确实漂亮

网友:
品相一流的美国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主电源变压器好像是近代生产的变压器,是否原装电源变压器?

美国的是110V电压,楼主应该换成了220V的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理论上讲,没有高放只有一级中放,灵敏度不会太高,优点是有微调。

灵敏度(收小信号,优于)别小看是4灯机.............我在20年前美国杰瑞.从美国带我一台与这台基本一致的机,,,,,,,,,,只是左上角多了一只S表.

网友D:
严格讲它是收讯机.不是收音机,,,,,,,,,,因有天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理论上讲,没有高放只有一级中放,灵敏度不会太高,优点是有微调。

但有天调,,,,,,,,,无论在那个频段,都能保证信号输入最大谐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严格讲它是收讯机.不是收音机,,,,,,,,,,因有天调,,,,,,,,,,,,,,,

收信机的英文Receiving machine ,而收音机的英文radio。两者是有区别的。Receiving machine(收信机)一般是多波段,大多用于军用,军工产品,质量,效果可想而知,民用级别的收音机能够达到收信机效果的都是骨灰级别的,价格不菲,收信机在原理上和收音机没有多大差别,但是效果要好得多,而且使用领域也不同,收信机可以用于通信,频率非常精确。而我这台收音机标注为radio,所以没有那么好,只是一般的家用收音机罢了。

网友:
美利坚众合国
人类科技的重要发源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信机的英文Receiving machine ,而收音机的英文radio。两者是有区别的。Receiving machine(收信机)一 ...

理解有差异.只是从这个收音机功能(旋钮)与收讯机有同处而言.收音机挡次与收讯档次即都有高低档之分..........两者字义区分以标牌标示为准.

                                           BA4IU

    各类收发讯机大多有存.所以习惯以功能而分.而有字意不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严格讲它是收讯机.不是收音机,,,,,,,,,,因有天调,,,,,,,,,,,,,,,

正确!它确实是收讯机,早期的电子管收讯机。因为铁皮屏蔽,必须外接天线接收。

网友:
漂亮考究,值得收藏的好机

网友:
制造水平还是高。

网友:
这个完全是艺术品了

网友:
外观漂亮,有现代机的风范。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