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兰士 SR4300 开机显示屏 显示 ERROR DSPROM 求帮助!

楼主(2017-05-02):
马兰士 SR4300 开机显示屏  显示 ERROR  DSPROM,并闪动,这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说你存储dsp数据的rom芯片错误,有数据的话可重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你存储dsp数据的rom芯片错误,有数据的话可重写

不知道是DSP内部ROM坏了,还是外部存储器数据出错。想刷机可是没有数据,也没有这种刷这种存储器的编程器。没法啊?那个大神帮帮忙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种机器,也是这个情况,不知道怎么维修,如果楼主修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