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插座装空开的问题

楼主(2017-05-02):
由于经常搞跳闸,被家人埋怨,现在想在自己房间的一个插座或者插线板上装个空开,不再影响家里其他插座,不知是否可行,如何选择材料和方案,谢谢!我家里总弱电箱那里的插座是个C20的空开。

网友:
完全可以这叫二级分断、可以单p可以双p【即控制单、双线】、比一级c20小即可,也可以把一级换大如c25或c32把c20放你房间用。无线电爱好者那是比须地。最好用带防触电地。形式可以多样选择、上网找找、

网友:
当然可以,总空开可以换成C32或者C40,你房间装C20或者C16。
如果是安装漏电保护器,也是可以分级的,漏电保护器有两个参数需要参考,一个是C63C40C32,这个是过流使用自动跳闸保护,还有一个是漏电电流,过流保护值大的漏保漏电电流值也大一些,过流反之则小,这样末级有漏电只跳末级漏保

网友:
首先要弄清经常跳闸的原因才好对症下药,有可能是你的总空开容量不够引起的,先换一个大些的试试,也可以按照2楼的建议,将总空开换成大容量的,原来的改装为二级空开。还有个问题,房间里的二级空开安装在哪里,墙内的开关暗盒应该放不下空气开关的。

网友:
同意四楼说的先搞清楚经常跳闸的原因

网友:
建议:根据自己家的进线选择总开关,然后做分路控制。
             比如,进户线为4mm²塑铜线,那么根据经验值计算即4×10×0.6=24A,用断路器作短路和严重过载保护,型号为DZ47-63;C25,2P小型断路器(即双极断路器),为安全起见,建议安装DZ47LE-32;C25,2P小型漏电断路器。而分路在开关则根据出线的截面积来选择。铜线按1mm²/10A计算;铝线按1mm²/5A计算(实际选择时,不要忘记乘以安全系数0.6;应尽量避免使用铝线)。一般家庭内的线路导线截面积均小于10mm²,可采取此办法计算线路允许最大电流;同时应注意查看电能表的标定电流值和最大电流值,选择断路器额定电流绝不能大于电能表的最大电流值。
              自己的工作台,可以选择10A或5A的断路器,这样能避免发生短路时,直接跳总开关(推荐使用5A的),同样的,可按照上述办法选型。
                    电路经常发生短路,是不应有的现象,应彻底排查线路问题,如果是人为造成短路,建议个人补习相关电路知识后再动手作业。

网友A:
3、4楼的师傅虽然热心回答,但是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不可取。
          因为不管是断路器还是漏电断路器、热继电器、保险丝等,都是保护线路运行安全的,盲目的加大容量会危及线路安全,甚至引发电气火灾,切不可大意。电工作业的特性就是稍微的疏忽就有可能酿成极为严重的事故。
           不管是断路器还是保险丝等,选择时,必须首先校核电路中导线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在此基础上还得乘以0.6~0.8的安全系数后才能确定。

网友:
还是版主说的更专业、更全面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楼的师傅虽然热心回答,但是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不可取。
          因为不管是断路器还是漏 ...

非常严谨,赞一个。

我这样理解的,原家庭电路不动,只是在我房间插座上加装一个5A的空开即可,我这里220V短路只跳5A的,外面不受影响。版主,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严谨,赞一个。

我这样理解的,原家庭电路不动,只是在我房间插座上加装一个5A的空开即可,我这里 ...

可以的,建议使用DZ47LE-32,C5,2P漏电断路器,可提高安全性。另外注意一点,DZ47断路器不可明装,应安装在配电箱内(国产对应型号是PZ30型)。

网友:
一般洗现在家庭在供电系统都会分级控制,你应该搞清楚整个供电控制系统。找出原因,再采取措施。不能简单的加一个控制开关。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支招,小弟学了不少知识。

网友B:
短路指不定哪个先跳,什么原因跳呢,有可能2个一起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指不定哪个先跳,什么原因跳呢,有可能2个一起跳哦

是的,家里用20A的,插座用15A的,结果就是一起跳,估计得听版主的用5A的双联。

网友B:
空开前加装限流装置,室外40安,总的电流不能超过40安或低于40安,我在想怎么你就不能安全用电呢。最便宜的方法就是串灯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开前加装限流装置,室外40安,总的电流不能超过40安或低于40安,我在想怎么你就不能安全用电呢。最便宜的 ...

我插220V时都会量一下插头有没有电阻值,结果还是避免不了跳闸,有一次试个变压器,初级只有1欧,原厂没动过,也没有损坏,心想初级的线粗,电阻低点恐怕也正常,结果还是跳了,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大功率变压器启动电流是很大的,所以大功率的专业功放都有软启动电路,你可以这样试一下,测量大 ...

谢谢你的耐心讲解,道理基本明白了。

只是对于这个变压器我一直很费解,70*85*45这种3围200W差不多了吧,结果初级1欧,通电跳闸,没烧,没动过,出厂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