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晋升VIP山寨一只宝石花705

楼主(2017-05-02):
    宝石花705是1.5V收音机,装置低电压收音机有几点应注意:
   1,三个中频变压器的先去直径应该大一些(大于0.1)以减小自流电压降.其中第三中周应适当改变,例如,初级绕80圈加30圈,次级绕30圈。
   2,为提高检波效率和AGC作用,建波级应采取倍压检波电路。
   3,各级晶体管的发射级电阻均应适当减小,以减小直流电压降。
   4,AGC电阻应适当减小(6V机一般10K左右,1.5V机一般4.7K左右)以提高AGC作用,但也不宜过小,小于2.7K则容易自激。
   5,输入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线径应尽量大些,输入初级自流电阻应小于100Ω,输出初级直流电阻应小于5Ω,否则电压降增大使有效电压降低。
   6,为了提高降低电压的工作稳定性,应采用二极管组成的稳压偏置电路。
   7,一般,晶体管的β值应选大些的,特别是第一中放管应选大于100的但 不宜超过180(自激)挽推级应选大于150的,(因为电压低,功放管的穿透电流即使大些也可以用)以上摘自《收音机修理与调试》
---装机准备:
---电感元件------------------------------------------------------
                 磁性天线,配合270X2双联,初级25X20X25  次级7     10CM扁磁棒。
                 输入,初级0.1线500圈,次级0.1线双线500圈,磁芯19型矽钢
                 输出,0.2线,由于是手绕,双线绕制很容易绕爆了插不上磁芯,所以采用单线顺绕,1-25圈-2-50圈-3-50圈-4-25圈-5,其中1,3,5是初级,2,4是次级。
                 中周,和振荡线圈按TTF2系列绕制。采用0.12线,要仔细,很有难度。关于绕制中周请参考老版主的热帖《怎样简易.正规绕制中周变压器  》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18358-1-2.html
---三极管的选择:------------------------------------------------
                变频管3AG14J        β,50
                一中放3AG14M       β,150
                二中放3AG28J        β,100
                一低放3AX31B        β,100
                  推动级3AX51DJ    β ,100
                  末级 3AX31C X2   β,150
---PCB--------------感谢bxyyhan老师的Sprint Layout 6.0 的使用教程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63928-1-2.html第一次画的比较丑,直接送工厂打样!
---安装:
             还是采取由后向前装,先装低频部分,然后是中频,本振。此处省略5000字!
---调试:
1:各级偏流:            变频0.5ma     一中放0.4ma     二中放0.6ma    一低放0.8      推动级3ma    末级 5ma
2 : 用信号源调试中周,由后向前调试中频使中频为465KHZ。
3:用数显频率模块接本振射级,调整频率范围,初步540-1690KHZ(需要进一步调整)
4:简单调试下跟踪,收到几个台,总体来说机机还不在状态,但是比之前装的几次1.5V机都要好,可能是采用270双联,和自绕中周很给力的原因。
------------------------------------- 未完待续---------------------------------------------

补充内容 (2017-5-3 10:10):
编辑不了了,补充一下!上文中第一条应为“三个中频变压器的线径”第二条中应为“检波”

网友A:
首先恭喜楼主荣升VIP,这个宝石花原全复刻,自己设计PCB,佩服。

网友B:
抄个原版的,另外问下楼主,到那里打样,费用怎么样?

网友C:
先要说赞了。但文中的“先去直径”、“建波级”要不要改过来才好?好贴也得注重一点,技术本身就是要求精的。

网友:
可喜可贺,板子做的有模有样,理论知识扎实,佩服!

网友D:
恭喜楼主成功复刻。我也对1.5V机有特殊感情,不知道为什么,明明现在18650等电池很普及,手上也有很多,而1#的碱性电池却要10元一节,可就是喜欢这种收音机。收集了一些1.5V机器,经过对比试听,感觉小变压器的机器声音都不好听,频响窄,功率小。但手上有个钻石7T1声音却很不错,于是复刻了个钻石7T1,感觉很满意。

网友:
这个线路的宝石花手上也有个,也是声音不好听,去了线路板,利用机壳做了个场效应管高仿,双调谐的直放机。

网友:
恭喜晋升VIP!PCB设计做的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抄个原版的,另外问下楼主,到那里打样,费用怎么样?

我是在淘宝上找的,厂家打的样40包快,10片到家!您的板子做的比我的漂亮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恭喜楼主荣升VIP,这个宝石花原全复刻,自己设计PCB,佩服。

感谢大叔和北极兵老师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楼主成功复刻。我也对1.5V机有特殊感情,不知道为什么,明明现在18650等电池很普及,手上也有很多,而1 ...

功放部分失真不好听可以增加负反馈!还在研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要说赞了。但文中的“先去直径”、“建波级”要不要改过来才好?好贴也得注重一点,技术本身就是要求精的 ...

感谢老师指出错误之处!下次注意!

网友E:
看到楼主这个制作,真是佩服,我就装了这个机壳原配的板子,那个所谓的8管机,其他都好,就是音质不好,没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楼主这个制作,真是佩服,我就装了这个机壳原配的板子,那个所谓的8管机,其他都好,就是音质不好,没 ...

这套921套件外壳很好入手,相对于动手能力差些的新人如我这样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德胜2P3外壳要40大洋!整个套件要100个大洋!有时候做外壳比做机芯还要难!这款套件原电路没什么可取处,只适合一装响,谈不上什么性能!缺点如下,1没有稳压偏置,2,三个中周不是正规绕法,都是先绕次级后绕初级!这样绕法如果中频增益要高的话,就会啸叫!3,输入输出变压器太小,输出没有次级!您拆开就之道了。4.输出管是硅管。低压动态范围相对锗管小!

楼主:
最新成果:
         本振的频率范围以调到525-1605(减去中频)进一步较准中频!低频部分加上了负反馈,原机负反馈是由变压器次级引出的,加到第一中放的集电极。我的山寨机输出是自藕式,按原电路安装会使电源直接短。需要一只电解隔离直流!负反馈效果如图。跟踪还没有调好,可能需要增绕磁性天线初级!

网友:
这比原厂的漂亮啊

楼主(2017-06-23):
又调试了下:1将功放级电流调到5ma
                         2将推动级调整到2ma
                         3将变频级电流调低,直至啸叫消失!调整放法是增加射级电阻数值,未调前5ma,低端700_950之间啸叫,经过在中周上并联电阻,在中方管上加中和电容,最后在震荡线圈次级上并肩联一只检波二极管,时发现啸叫消失!
                          4噪声大,将尽量开至最大,找一无台处听背景声,调整一中放电流,使背景声尽量小,在听电台保证电台声有一定的功率。
   未调整前: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 ... p;sharefrom=android
     调整后: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 ... p;sharefrom=android

    未调整前整机静态总电流50ma加,调整后静态电流8ma,弱台都没了,好纠结啊!

网友F:
还有多的PCB板子吗?可否转让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多的PCB板子吗?可否转让一块

您好,板子还有,出邮费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除非电路有特殊要求,通常情况下,中周的绕法都是先次级后初级吧?

老师中周绕法应该是2夹1绕法!和312的变压器类似!

网友:
老师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用平板上网,有时候发卡。电话联系可好。怎么付款方式

网友:
猴子做工真好!赞一个!

网友:
恭喜楼主升级~

网友:
楼主板子有多的吗?出我一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