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了一个超大优质输出牛

楼主(2017-05-03):
关于音频变压器的话题,《晶体管收音机中的新技术》一书中有这样的论述:输入、输出变压器在变压器耦合推挽电路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但变压器的漏感和匝间寄生电容使放大器频响变坏,尤其是输出变压器,由于流过它的电流比较大,还容易因磁饱和引起非线性失真。因此,推挽能否达到高保真度的要求,关键是制作优质的变压器。优质变压器要求电感量足够大,漏电和分布电容极小,电感与漏感之比要大于10000~15000,线圈的电阻损耗和铁芯的涡流损耗要小。为此,可采用分层分段的方法绕制变压器。这种分层分段的绕法,可增加初、次级间的耦合度,减少漏感和分布电容。分层越多漏感越少,高频响应也就越好;若再用双线并绕法,以加强对称性,可以达到相当高的技术指标。分层分段绕组,通常有三种规格,即m=2、m=4、m=6,详见下图:

这次制作的输出变压器,线圈匝数依然参照上海312的有关参数,但个头大了,铁芯截面积18*24mm。采用m=4绕组,第一层用0.40线径,双线并绕45匝;第二层用0.55线径绕55匝;第三层用0.40线径,双线并绕90匝;第四层用0.55线径绕55匝;第五层用0.40线径双线并绕45匝。因为层次较多,线头容易搞乱,专门购买了出线槽较多的变压器骨架,而这样的骨架又没有针脚,于是又必须配置以铁皮骑马夹,制作好以后往秤上一放,正正好好一斤!买了一公斤矽钢片,只能做两个!这次制作,全部手工,没有用绕线机。主要考虑线圈匝数不多,加之线径较粗,绕线机不容易绕整齐,无形中增加了占位,造成人为骨架空间紧张,手工则会好一些。

测了一下电感,初级443毫亨,次级35.6毫亨。

这种变压器绕制方法十分麻烦,稍一疏忽就容易接错线,需仔细算计。剩下的一斤矽钢片,准备再尝试m=6的绕制方法。

补充内容 (2017-5-3 13:44):
感谢求知超版和有胆有识朋友的加分鼓励!

补充内容 (2017-5-3 19:36):
感谢园丁版主鼓励!

补充内容 (2017-5-10 05:54):
感谢fzh547611朋友的鼓励!

网友A:
400mH用来做什么,电感量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mH用来做什么,电感量不足

是输出变压器,线径粗,匝数少,0.44亨已经可以了。查阅了有关各种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电感,最高的只有0.26亨。不知阁下的电感量不足的依据是什么。输入变压器,电感量会大得多。我最近制作了一个312输入变压器,铁芯截面积10*15,初级电感量测不出来(我的电感表最大值20亨),次级电感19亨。刚才测的有误,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应为0.515亨。

网友B:
绕这种变压器矽钢片的质量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绕这种变压器矽钢片的质量也很重要

说得是。

网友C:
感觉矽钢片对电感量有关键作用,同样的匝数,用以前旧的老式矽钢片和新的Z11矽钢片,电感量会有成倍的差异。
问题来了,如果旧变压器换矽钢片,电感量增大很多,是不是需要减少绕组的匝数呢?特别是输出变压器,否则是不是会阻抗不匹配呢?希望得到高人指点

网友D:
老朋友的制作,越来越象是厂制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矽钢片对电感量有关键作用,同样的匝数,用以前旧的老式矽钢片和新的Z11矽钢片,电感量会有成倍的差异 ...

朋友所言很有道理。中周的电感量大小,与其绕组多寡有密切关系,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变压器是不是这个情况,有待证实。还是在实践中摸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朋友的制作,越来越象是厂制品了!

感谢求知超版的鼓励!

网友E:
如果绕法用在胆机输出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绕法用在胆机输出可好?

不知道,从原理讲,应该可以吧?实践出真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从原理讲,应该可以吧?实践出真知,试试看。

有机会试试看,M=4或者6的绕法,谢谢

网友F:
音频变压器铁芯安装和电源变压器一样对插吗?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输出变压器,线径粗,匝数少,0.44亨已经可以了。查阅了有关各种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电感,最高的只有0. ...

440毫亨够不够用要看楼主打算把这个变压器用在什么地方,多高的电源电压?多大的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G:
440毫亨够不够用要看楼主打算把这个变压器用在什么地方,多高的电源电压?多大的输出功率?

嗯,这是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感谢孔老师。

网友H:
胆功放阻抗高,电压高,频响宽,对输出牛的要求高,才需要分层分段法绕制。
晶体管收音机电压低,阻抗低,频响窄,对输出牛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一般绕法即可。
如需比较高的性能指标,不如使用无输出变压器电路。胆机则难以使用无输出变压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胆功放阻抗高,电压高,频响宽,对输出牛的要求高,才需要分层分段法绕制。
晶体管收音机电压低,阻抗低, ...

感谢版主指点,学习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指点,学习了。

楼主0.4的漆包线为何双线并绕?请说明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0.4的漆包线为何双线并绕?请说明一下。谢谢!

用于推挽输出的变压器的初级,一般都有中心抽头,双线并绕是为了使抽头两端的两个绕组尽可能的均衡对称,以提高输出效率,减小失真。这是我的理解,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于推挽输出的变压器的初级,一般都有中心抽头,双线并绕是为了使抽头两端的两个绕组尽可能的均衡对称, ...

明白了。。。。。

网友J:
如果方便的话,请把购买铁心和骨架的网址短消给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方便的话,请把购买铁心和骨架的网址短消给我。谢谢!

好的,已回短信。

楼主:
引用 网友F:
音频变压器铁芯安装和电源变压器一样对插吗?谢谢.

对不起,刚看到。是的,矽钢片对插安装。

网友:
和胆机输出牛比起来是小儿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不起,刚看到。是的,矽钢片对插安装。

谢谢,有机会也绕几个音频变压器,看看声音怎样.

网友K:
        过去的那些小型输入输出变压器,铁芯都不一般,大多是沙金片,拆看就知道了,我有些小型的输入变压器,看铁芯很小,甚至是小得可怜,但可是可但是那那那芯片是坡莫合金的,更不能小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过去的那些小型输入输出变压器,铁芯都不一般,大多是沙金片,拆看就知道了,我有些小型的输入变压 ...

坡莫合金的铁芯当然好了。

网友J:
您的312用的是9V电源吗?

网友L:
好手艺啊! 这不知道这个手艺哪里学来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J:
您的312用的是9V电源吗?

电路要求是9v。但我用现在用的是7.3v锂电池。将来做好了机壳,再用9v供电调整一下工作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手艺啊! 这不知道这个手艺哪里学来都是

哈哈,自学的,你也可以的。

网友M(2017-06-30):
输出变压器初级一般都在几亨到十几亨之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输出变压器初级一般都在几亨到十几亨之间吧

看错了,原来是晶体管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矽钢片对电感量有关键作用,同样的匝数,用以前旧的老式矽钢片和新的Z11矽钢片,电感量会有成倍的差异 ...

阻抗与负载和变比有关,在不饱和的情况下,等效阻抗是变比平方倍的负载阻抗,我认为,旧参数新铁心要警惕的是饱和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输出变压器初级一般都在几亨到十几亨之间吧

输出变压器绕组线径粗,匝数少,电感没那么大,最多几十毫亨而已。输入变压器初级可达到几亨到几十亨的电感。

网友G:
对于输出变压器来说估算次级可以大致判断电感量够不够用,让-3db低频下限时次级感抗达到喇叭阻抗的4.75倍(一般为保险起见可取5倍),楼主的变压器匝数稍显不足,用在便携机尚可,做台式机建议初次级按比例增加匝数

网友N:
440mH,电感量小,音质很差,我做两管机,单管输出,输出变压器自己绕,电感量在0.5H以下,低音明显不足,增加圈数到1H以上,效果好多了。再增加圈数,因为铁心放不下,只好作罢。

网友G:
引用 网友N:
440mH,电感量小,音质很差,我做两管机,单管输出,输出变压器自己绕,电感量在0.5H以下,低音明显不足,增 ...

四百多毫亨的次级低频-3db截至频率大概在180赫兹,效果不会太好,如果不考虑绝缘问题,对于变压器来说乱绕的分布参数是最小的,分层平绕是因为当时是油基漆包线,乱绕的话绝缘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四百多毫亨的次级低频-3db截至频率大概在180赫兹,效果不会太好,如果不考虑绝缘问题,对于变压器来说 ...

一节锂电池,绝缘问题不用考虑。手乱绕的。老朋友功底深厚,是个高手。

网友:
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四百多毫亨的次级低频-3db截至频率大概在180赫兹,效果不会太好,如果不考虑绝缘问题,对于变压器来说 ...

截止频率不是看初级电感量吗?怎么会是次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于输出变压器来说估算次级可以大致判断电感量够不够用,让-3db低频下限时次级感抗达到喇叭阻抗的4.75倍( ...

好的,感谢老师指点。我会在以后的制作中加以尝试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N:
440mH,电感量小,音质很差,我做两管机,单管输出,输出变压器自己绕,电感量在0.5H以下,低音明显不足,增 ...

感谢版主指点。请教版主,有关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量的大小与接收效果优劣的关系,是否与晶体管多寡、电路程式的差异有密切关系?两管机单管输出对输出变压器电感量的要求是否更高?超外差机对输出变压器电感量要求会不会有所不同?本帖绕制的输出变压器参数,是参照上海312电路中的参数制作的,其电感量基本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从接收效果看也是相当不错的。不知道加大电感量之后,会不会更上一层楼?待我抽空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440mH,电感量小,音质很差,我做两管机,单管输出,输出变压器自己绕,电感量在0.5H以下,低音明显不足,增 ...

感谢版主指点。请教版主,有关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量的大小与接收效果优劣的关系,是否与晶体管多寡、电路程式的差异有密切关系?两管机单管输出对输出变压器电感量的要求是否更高?超外差机对输出变压器电感量要求会不会有所不同?本帖绕制的输出变压器参数,是参照上海312电路中的参数制作的,其电感量基本在要求的范围内,从接收效果看,也是相当不错的。不知道加大电感量之后,会不会更上一层楼?待我抽空试验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截止频率不是看初级电感量吗?怎么会是次级呢?

看初级电感量没有错,但输出变压器的初次级一定是匹配的,但初级合适的话次级一定合适,初级不合适的话次级一定也不合适,初级不好判断,因为功率管的输出阻抗根据电源电压、输出功率的不同差异极大,但次级是固定负载,可以直观判断

输出变压器既可以先设计初级,次级按比例推导,也可以先设计次级,初级按比例推导,没有本质的差异

网友G:
只要不是体积限制,输出变压器不妨做大点,这样电感量就可做的大点,即使不从频响角度考虑,输出效率也会得以提高

网友:
有材料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要不是体积限制,输出变压器不妨做大点,这样电感量就可做的大点,即使不从频响角度考虑,输出效率也会得 ...

老师说得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绕法用在胆机输出可好?

胆机输出有胆机输出的绕制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