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动车锂电池问题,充不满电。

楼主(2017-05-03):
13串锂电保护板充电是不是带均衡的?

我的充到绿灯亮后,单独测每一组,其中有2组只有3.5V,其他都是4.1V左右,再持续充也没用了。

请问,这是保护板坏了吗?假如13串电池各电压不一致,接上保护板充能全部充到4.1V吗?

谢谢!

网友:
可以用单冲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均衡,。········ 你的是三元 还是聚合物的 反正不是铁锂

三元的,有没有哪种保护板带均衡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考虑那2组电压低的电池不行了

应该可能性不大,我怀疑是充电板问题。

网友C:
单独冲满缺压的两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冲满缺压的两组试试看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D(2017-06-23):
拿4.2V充电器对电压低的单体充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4.2V充电器对电压低的单体充电试试。

谢谢,确认是单体电池问题。

网友:
一般电压低的电池单体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确认是单体电池问题。

恭喜楼主修复!实践出真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确认是单体电池问题。

恭喜楼主修复!正所谓“实践出真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确认是单体电池问题。

恭喜楼主修复!正所谓“实践出真知”!

网友:
应该是单体电池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