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巴斯显微镜的光源驱动器问题

楼主(2017-05-03):
光源驱动是两个单独的通道  只画了一个通道  有一点不明白 那个RP3跟300K电阻接到6脚起什么作用?  C点的电压一个通道是1.048V  另一个通道是1.083V,    D点不接光源或者光源调最暗测不出电压

网友A:
如果PR3是在外面经常调节的,那么是最低亮度或者设定亮度用的可能多点。
高于这个亮度才可以点亮,点亮后就是所标定的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PR3是在外面经常调节的,那么是最低亮度或者设定亮度用的可能多点。
高于这个亮度才可以点亮,点亮后 ...

在里面的 胶都封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