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玩5高频头收音机

楼主(2017-05-03):
直接上图,带调谐高放,双谐中放。亮点是想折腾那个波段直接拔下折腾。

网友:
支持DIY,如果有电路图及制作调试说明就更好了。

楼主:
继续上图

网友:
电路图呢?板子做的漂亮。

网友A:
不错的结构,但对波段开关的可靠性实在担心。

网友:
又见高手,很棒,有视频看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结构,但对波段开关的可靠性实在担心。

这个结构就是对付开关的不可靠性搞的。全部电感不进开关。只切换可变3连,天线,电源,AGC,和IF。可靠性是大提高。由于线圈回路损耗小,比原先用波段开关切换的机燥音小一点,灵敏度稍高。

网友:
很给力。

本振和高放和混频在一块板上,每个波段一个板,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结构就是对付开关的不可靠性搞的。全部电感不进开关。只切换可变3连,天线,电源,AGC,和IF。可靠 ...

算一下,这样的话,切换线还是不少:

三连电容3根,天线1根,电源1根,AGC也要1根,IF也要1根,这样换波段至少也要切换7根线以上!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学习了。感觉高频板上元件分布距离大,板子也大了点。有没有电路图分享一下?

网友:
红灯733边疆收音机!

灵敏度怎么样?

网友:
支持楼主的做法,不过该高放板的面积至少可以缩小到原来的1/2,这才是一个实用小巧的机器。

楼主:
高频板可以把板做小,但问题是各线圈距离靠近自激的风险大大增加。有时不是加个屏蔽罩就能解决问题的。只能是废板一块。就我的水平不可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一下,这样的话,切换线还是不少:

三连电容3根,天线1根,电源1根,AGC也要1根,IF也要1根,这样换 ...

回老兄,接点是没少多少,但对开关质量要求,如可靠性降低了。用国产开关安原方案做,10刀,每波30个接点,不用多久就不灵了。AGC,电源IF用4148二极管切换应该问题不大,用二极管切换谐振元件就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