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锂电池充电器的进来,聊两句

楼主(2017-05-03):
我认为锂电池充电器,一般采用先恒流充电,在设定电流值以下时就采用恒压充电

1.恒流是为了保护电池,不产生过大电流冲击以及防止过热。

2.恒压是指电流小于恒流设定的时候自然就是恒压,恒压是为了保护电池不过充。

3.充电转灯功能,是依据充电电流小到一定程度就转灯的。

那么问题来了,充电转灯是仅仅提示一下已经充满了呢?还是转灯时就完全停止电流输出了呢?

如果仅仅是提示一下充满,转灯之后还在继续向电池涓流持续充电,那么不拔下充电器,是不是一直有微弱电流流向电池,一直到永久,因为电池也自耗电嘛?

那么不带转灯功能,我一直监视充电电压是不是也可以呢,只要接近4.2V,我就认为满电了呢?这样转灯功能只是便于我们管理充电时间而已?

请专家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电池放到2.5V充电,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升压到3.3V以上,因为3.3V到2.5V之间的电量很可怜。电压升不到 ...

我说的3.3V左右是参考一种的锂电3段式充电器的设计方案,有的是3V,而且有的电池放电到保护板保护后不用充电也很快会恢复到3V以上,所以很多充电器补充电压设计的要稍高一些,有助于延长电池寿命,
充到4.1V左右是指电池电压不不是说充电器电压,你可以测一下,在充电器进入恒压充电时断开充电器测一下电池电压就知道了,充电器电压一般是检测到4.2V才开始进入恒压状态,4.16V的充电终止电压是厂家设计的原因,因为芯片的离散误差的原因所以是就低不就高,如果设计为标准4.2V,就有可能有些产品超过4.2V,所以设计偏低些,这样可以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我测试过很多锂电的充放电曲线,大概就是我说的这样

网友:
转灯就认为充满了,

网友B:
监视充电电压不如监视充电电流吧,我有些18650和26700就怎么都充不到4.2V,监视电压那会一直充下去

网友:
我不是专家,只看过一些资料,说一些供参考:
1.充电器“转灯”部分除了指示充满之外,一般都会自动转为涓流充电的。只要不拔掉充电器,会一直涓流充电。
2.怕长时间充电有危险,可以加上定时断电。
3.自己监视充电机,难以断定何时“充满”,也不一定能及时发现,
既然太辛苦还不可靠,不如交给机器。
   任何充电,注意三点即可:
   电流不超额定值,(尽量少用快充)。
   充电器“转灯电压”准确。
   充电期间电池温度不能超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监视充电电压不如监视充电电流吧,我有些18650和26700就怎么都充不到4.2V,监视电压那会一直充下去

可能是电池老了,我的笔记本电池有几节就充不到4.2V。

网友:
我前来膜拜

网友:
充电器厂家不同,用途不同,设计也不同,只要设计合理,就没有问题。
我知道的有这么几种
一种是类似4056,先恒流充电,到4.2V再定压充电,电流下降下恒流值的1/10就变灯同时切断充电,电压回落到一定电压(如3.9,4.0)再次启动充电,程序如前……
另一种是电动工具上常用的,先大电流恒流充电,充到指定电压3.6或者4.2V再定压充电,电流下降到一定比例转灯但继续充电,再充电一定时间继电器切断充电……
还有的是网上卖的比较多的直充,限流定压,先恒流充电,充到指定电压后定压充电,电流下降到一定比例转灯,但充电不会停止,不过由于对电压进行了限制且锂电池自放电很小,电流会慢慢接近于0……

网友:
其实还有一种充电方式,以前诺基亚用的,就是固定电流充电,充到4.2V就断电,然后检测低于4.2V就再充电,达到4.2V就再断电,好象N73用的就是这种,开关式充电。

网友C:
电动车由酸铅电池改锂电就非要换锂电“专用”充电器吗,我看这两种充电器充电方式都是一样的,先限流后恒压,我想改锂电用原来酸铅充电器完全可以,只是把终止电压调一下就可以了。大家认为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动车由酸铅电池改锂电就非要换锂电“专用”充电器吗,我看这两种充电器充电方式都是一样的,先限流后恒压 ...

铅酸电池最后有个浮充阶段,浮充电压低于定压阶段电压。这就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设计规范的,浮充也是定压充电,只是这个电压比正常定压低,那么对于锂电来说,最后这个阶段就又有两种情况,A是定压完成后充电器电压下降,锂电池不再被充电,但充电器有防反放电电路,电池电压也不再下降,B是充电器没有反放电电路,那么锂电的电反而会被充电器消耗掉一些,但是一般消耗量也不大,无非就是指示电路和电池识别电路。
另一种情况是简化设计的浮充电路,浮充不是定压,而是小电流浮充,相当于在定压电路的基础上串了个电阻,如果定压很准,这对于铅酸电池来说没什么,对于锂电池来说也没什么。但是如果定压不准,(我见过有的充电器,空载电压很高,比电池的定压电压高好几伏,但是只要接个很小的负载,电压就被拉下来了,大概也就十几毫安的电流,电压就会正常,这类似于78系列或者LM317系列稳压,有个最小稳定电流要求),对于铅酸电池没什么,因为漏电流大,但是对于漏电流几乎为0的锂电池来说,就完全要靠电池保护板动作了。不然长时间浮充,电池可能会过充。
所以最好实际测量一下充电结束后的电压,再测试一下空载电压(有些充电器空载没有输出就要拆开测量)。如果确保都不超过锂电池的充满电压,才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D:
一般锂电都是3段式充电,以3.7V锂电为例
1阶段,电压低于3.3V微电流充电,一般是电池容量的1/10C
2阶段,恒流充电,一般是1/3C-1C充电,看电池设计参数
3阶段,电压充到4.1V以上转入恒压充电至4.2V,有的充电器设计是稳定在4.2V,有的是检测充电电流小到一定程度后就认定位充满并完全断开充电电路,
转灯电路也是看电路设计的,比如4056就是转灯完全断开,但有的电路就是作为充满指示,但电路还处在恒压充电状态,这种充电器需要在转灯后取下电池不要长时间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锂电都是3段式充电,以3.7V锂电为例
1阶段,电压低于3.3V微电流充电,一般是电池容量的1/10C
2阶段,恒流 ...

谢谢专家认真的指导

网友:
充电器还是靠谱的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锂电都是3段式充电,以3.7V锂电为例
1阶段,电压低于3.3V微电流充电,一般是电池容量的1/10C
2阶段,恒流 ...

充电器的设计不一样可能参数也不一样,
不过我接触的都是2.9V以下微电流充电,2.9V以上恒流充电,4.2V定压充电,恒流和定压其实是自动转换的,叫恒流限压。
3.3V的没有见过,而且4.1V就恒压,电压怎么能升到4.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