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能拆全自动洗衣机大螺母的电动扳手?

楼主(2017-05-03):
不知道一般的几百块之内的电动扳手能搞定吗?本人特别怕拆那玩意,求推荐一个220V的吧

网友A:
国产的电动板手虎啸牌不错,就是不知道你那大螺母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电动板手虎啸牌不错,就是不知道你那大螺母有多大?

一般36的,少数38,但都特别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36的,少数38,但都特别紧

那一般电动板手不行,得用修理汽车的风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一般电动板手不行,得用修理汽车的风炮

汽车的螺丝厚实,洗衣机的螺丝毕竟薄了一点,强拧不下来使得整个筒子都转起来了

网友B:
以前修过用套筒加个L型接杆,用锤子敲几下就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修过用套筒加个L型接杆,用锤子敲几下就松了

有的好捶,有的手都捶酸了也捶不下来。想利用电扳手的冲击三两下搞下来更省事

网友C:
  电动扳手没劲根本不行,在大螺母上滴一些松锈剂,放一晚,再用拆大螺母的专用扳手(36/38)X宝有售也不贵,套在螺母上,要用起码是4P的锤子(或斧子)猛击,或使用套筒加长接杆焊成T字形加套管,两人配合好才能搞定。这件事在家维上难倒了不少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扳手没劲根本不行,在大螺母上滴一些松锈剂,放一晚,再用拆大螺母的专用扳手(36/38)X宝有售也不贵 ...

你这方法就是我现在正使用的,第一麻烦,效率低下,上门的话还得跑几趟!不是我所追求的,假如上门服务最多两趟能快速解决问题才是正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方法就是我现在正使用的,第一麻烦,效率低下,上门的话还得跑几趟!不是我所追求的,假如上门服务最 ...

  想快?绝招就是使用切割机把大螺母“五马分尸”,另还需准备一个新的螺母。不信的话就去维修论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快?绝招就是使用切割机把大螺母“五马分尸”,另还需准备一个新的螺母。不信的话就去维修论坛看看。

这也的确是个好方法,相对两三百的维修费这个成本多三四块钱应该是小菜一碟了

网友:
家里的洗衣机换密封胶圈,
要拆下大螺母,煤油,WD40都试过了,没用
最后用錾子把螺母破开才算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