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VC卡座不停来回翻带,求老师们帮助!

楼主(2017-05-04):
买了台JVCTD-W503卡座,有故障,一开始是通电机芯无动作,检查发现左仓电机短路,烧了电机12V供电电阻,换了限流电阻,又拆了个国产收录机上的12V电机装上,可是不受控通电就总是不停的转动,找不到一样电机只好作罢,但是右仓电机虽然没坏也不能正常播放,按播放键只能运作几秒钟就自动转向,然后几秒钟又转向如此反复而且没有声音输出,但是快进快退停止各个按键功能都正常,自己看了半天无法下手,把左右机芯对调也一样,求老师们指点迷津,谢谢!

国产电机

国产电机

原来的电机

原来的电机

网友A:
先把机芯的多个触点清洗一下,再查一下变向轮是否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机芯的多个触点清洗一下,再查一下变向轮是否完好。

机芯上部的触点全部打理干净了没有接触不良的问题,主板总是输出的驱动信号给电磁铁,而电磁铁控制着转向,我现在不明白为什么主板总是输出转向的信号出来,而且在正常播放的几秒钟里没有声音输出。

网友B:
摸一下几个驱动IC,一般有点烫的重点检查。查IC电压,比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芯上部的触点全部打理干净了没有接触不良的问题,主板总是输出的驱动信号给电磁铁,而电磁铁控制着转向 ...

如果所有触点都清理无问题,应该是控制程序问题,很有可能微电脑块损坏了

网友C:
如果电机一开机就单方向旋转,并且无法控制(显示正常),也有可能是控制电机的功率块烧了,更换后就好了

网友D:
年多了,皮带老化是常见故障,由于转动无力,检测机构就认为是磁带到头了,就连续正反带,特别是旋转磁头机芯,容易表现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年多了,皮带老化是常见故障,由于转动无力,检测机构就认为是磁带到头了,就连续正反带,特别是旋转磁头机 ...

在所有轻触开关都正常的前提下,如果是皮带原因,电机转一段时间(由于力矩达不到)就应该自动停止,如果始终不停止,多是驱动块坏了

楼主:
没有绞带现象,播放很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摸一下几个驱动IC,一般有点烫的重点检查。查IC电压,比较。

谢谢!电机驱动电压是由几个三极管提供的,有焊过维修的痕迹,但是管子都没坏而且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机一开机就单方向旋转,并且无法控制(显示正常),也有可能是控制电机的功率块烧了,更换后就好了

谢谢指点!这卡座是有个播放模式开关,有三个档,一档单面放完停止,二档双面放完停止,三档两面循环播放不停,现在这样的故障现象是放在三档,如果是放在一档则放几秒钟就停,放二档则第一面放几秒钟就换向播放,然后几秒钟停止。不管在那个模式都只能播放几秒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年多了,皮带老化是常见故障,由于转动无力,检测机构就认为是磁带到头了,就连续正反带,特别是旋转磁头机 ...

皮带没问题,机芯运转很好的

网友:
应该还是机械卡置造成的吧,仔细检查机械部分。

网友:
主要原因走带时阻力大,例如主导轴松旷,送带轮和收带轮的摩擦系数有变-----。

楼主:
不像是机械部分问题,机芯运转很灵活,调节可调电阻电机快慢有变化,机芯上还有个霍尔元件(应该是检测磁带转速的),播放时输出电压在1V到6V之间跳变,此电压通过一电阻进了CPU,今天又有发现,快进快退几秒钟就停止,好像已经磁带到头一样,在按了播放键后我拔掉电磁铁的线不让磁带返转,这时虽然能连续播放但是仍然无声,而且面板反转灯还在来回跳变,说明主板仍在输出反转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