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打理一台飞利浦AQ5160收录机!

楼主(2017-05-04):
       对这款收录机我还是有很深的记忆的,小学的时候学校里的教学机用的就是这一款,教室里,音乐教室里还有英语老师来上课时都提着这个收录机!我们在它的带领下练习英语口语阅读,在它的带领下学习少年先锋队队歌,在它的带领下进行广播体操比赛前的训练等等。。。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款收录机,可惜当时的商场里要卖500多块,最后只能买了一款大小差不多的力桑牌收录机,记得是95块!不过那台力桑牌的收录机质量不咋样,只用了1年多就不行了,相反学校里的这款收录机,特别是英语老师那台,高强度频繁倒带的使用下,当我毕业时,都还是好好的!
       到了初中,学校里的教学机依然是这款;高中虽然学校里都是用多媒体了,但还是有这款收录机的身影!
       最近又开始玩磁带,在咸鱼上边看到有个家伙在出售这款收录机,标称99新,连运费一共110块!毫不犹豫就拿下了,但到手后才发现,哪来的99新啊,最多算8成!灰尘很多,磁带声音变调看来是皮带也老化了!立马和卖家联系,结果卖家回复:除了灰尘多些哪里不新?额。。。为了100来块钱的也懒的和他纠缠!放置了一段时间,最近拿出来开始全面的打理!

线条很圆滑,外观在现在看来也不落后哦

线条很圆滑,外观在现在看来也不落后哦

开关按钮设计的很正派,丝毫没有玩具感!

开关按钮设计的很正派,丝毫没有玩具感!

有99新吗?

有99新吗?

灰尘

灰尘

网友:
这个机子我杀过两台,收音板效果确实还行,但放磁带噪声较大。喇叭质量也差点,大音量破音。最好用好点的5吋喇叭替换。功放块的散热片是镀锌铁片,用一两年很快生锈了。

网友A:
99新?老板真幽默

楼主:
拆开后发现着机子内部很饱满,收音板是独立的,用得是飞利浦TEA5711收音芯片!怪不得这机子收音灵敏度非常高,接收效果甚至好于我手头上的德生9700dx收音机!比如在同一地点下与,某些台德生有轻微底噪,但这个飞利浦却是干干净净的!

1.拆开后整体面貌,内部很饱满!

1.拆开后整体面貌,内部很饱满!

2.独立的收音板

2.独立的收音板

3.飞利浦TEA5711T收音芯片

3.飞利浦TEA5711T收音芯片

4.收音板正面!

4.收音板正面!

5.调谐机构

5.调谐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新?老板真幽默

是啊,为了吸引人买也真是没有底线了!

楼主:
音量电位器与平衡电位器特写;看起来质量不错,10来年的机子了但旋转起来完全没有任何噪音,阻尼也很适中,手感顺滑!

音量与平衡电位器

音量与平衡电位器

电位器质量不错

电位器质量不错

网友B:
这类机器都是国内挂飞利浦牌子的机器

楼主:
主板正面,此机还用了2个BC547B作为前级放大,因此光功放部分一路过来便要经过3次耦合电容,这些电解电容对音质的劣化不容小视!本来想全部换成薄膜电容一类的发烧电容,但由于手头没有合适容量的薄膜电容,只能暂且不换。本机的机芯也不是常见的收录机机芯,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样式的机芯!这个机芯在倒磁带倒到头时也能够自动弹起,这个我很喜欢;这个机芯所使用的皮带也比一般机芯使用的皮带要粗,因此在淘宝上找了好久才买到同样粗细的!皮带参数:长的那根周长为200MM,粗1MM;短的那个周长为150MM,粗1MM!原机皮带已经老化伸长至接近210MM和160MM,导致放音变调和自停功能失效!

磁带放大

磁带放大

机芯

机芯

主板正面

主板正面

交流偏磁线圈

交流偏磁线圈

此处3个晶体管,下边两个是前级放大用的,上边那个是用于前级稳压

此处3个晶体管,下边两个是前级放大用的,上边那个是用于前级稳压

功放部分要经过的三处电解耦合电容

功放部分要经过的三处电解耦合电容

2块钱10根,很好用

2块钱10根,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机器都是国内挂飞利浦牌子的机器

这款机子做工用料都还行,内部很饱满,在此类便携机中算不错了的!
您是没见过飞利浦在04,05年之后出的那些机型如AQ5120,AQ7170等,外观看着还行,但拆开来那简直和山寨没啥区别,整就是一个挂着飞利浦牌子的广东山寨货!

楼主:
本机的喇叭:是全纸盆的,有意思的是折环很薄,透光!4欧姆4W,标的应该是最大功率,连续功率那就是2W

单元背面

单元背面

单元正面

单元正面

透光的边

透光的边

楼主:
水洗大法彻底其进行清洁!

楼主:
接下来就是放置几天,等待完全的干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机子做工用料都还行,内部很饱满,在此类便携机中算不错了的!
您是没见过飞利浦在04,05年之后出的 ...

后期的质量和力桑有得一拼了。

楼主:
有哪位老师知道这个电机上并的电容是干嘛用?

这个电容的作用?

这个电容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哪位老师知道这个电机上并的电容是干嘛用?

这个电容消除电机转动时产生的噪音,你可以拆掉对比一下试试。
你这样洗很可能产生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