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修触摸后 听筒无声无送话故障维修

楼主(2017-05-05):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听筒无声、无送话

  同行修完触摸IC(M1脚飞线)后打电话无声(听筒无声)、无送话。

  【维修过程】

  用语音备忘录,录声音也是无声、无送话。打电话听筒也是没有声音,免提是有声音的。无送话无听筒,那就是音频编解码U0900出问题了才会导致这种现象。

  拆机检查了一下,看都动过什么地方。仔细看了一下,发现掉了2个小料(估计是同行修触摸的时候弄掉的)。看了位置图跟电路图,C2410触摸的R0301(45_AP_TO_CODEC_I2S0_MCLK)原来是音频到CPU的时钟线路断开了,音频不能正常工作,所以才导致无送话无听筒。

  把小料补上,装机测试,一切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我乐个去,厉害了

网友A:
请教专家一个问题,三星手机,微信上看视频经常死机,看文档它又不会。
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专家啊,望以后多发点这种 。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专家一个问题,三星手机,微信上看视频经常死机,看文档它又不会。
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可能是系统问题,刷机试试

网友:
好贴,细心赚大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