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KV 10PR1能改成PAL制式吗?

楼主(2017-05-05):
我的一台,日本原装SONY KV 10PR1,纯N制,100V 48W,PAL/NTSC转换器只能转AV输入输出,RF射频头是英制,能否改全部成PAL制?我的意思是想用此机在我国用RF模拟信号直接搜台

楼主:
请问有人在吗?

网友:
里边体积太小改变了,改也是加一块PAL制式的转换板,生产这板子的厂家和会改的人早都改行多年了....

网友:
改它干嘛?任何一台网络机顶盒都可以和它连接还用费劲改制式吗?

网友:
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停止了RF信号了,顶多能收到一两个本地台

网友:
首先你要看场频可不可以调节,n制是60场p制50场,收p制场频能调到场频稳定不上下跳就可以考虑改制式,从高频到中放到伴音到解码和场频都要改过才能收国内电视信号,而且收到信号比不了国内产的电视图像色彩那么好,个人建议不要改动,折腾的另外。

楼主:
这个场频没试过

楼主:
只有一台sony kv 10pr1,机壳很脆弱,拆多了对塑注螺丝孔不好

网友:
能改要是改了没多大意义直接加个带高频头的中放板还要改晶振等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找台录像机就搞定

楼主:
想想我还是不改了,单N制也好,若改了中国制式只能用模拟信号搜一二个台,而且改了会没原画质好!

楼主:
要看数字电视只能买个PAL/NTSC制转器即可,只是TV功能不能改,好用就算

网友:
   以前全国都普及RF信号的年代是有改的通用方案的,包括了高频头,调制解调部分,解码部分CPU等,现在这样的板没有卖了,这个可不是楼上某些坛友说的什么行场同步而已。建议你不要改!

网友:
改PAL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大约15年前吧,以前改是用小板改直接加板解压板加RGB信号到视放板,后来用大板了那效果好多了成本高了。现在已有单心片了,好改你就用现在组装电视板改就可以。

楼主:
组装电视的万能板我才不要!万能板只能改最低是14寸!我的索尼只有十寸!电压,参数不同,最怕烧坏我的显像管发射枪!

楼主:
TRINITRON特丽珑,十寸显像管那里承受的住14寸的电压

网友:
有本书叫【彩色电视机原理与检修】第五版你下载看看、

网友:
   你想把它改装成能收国内RF的PAL电视,这仿佛又回到80年代,当年海员从日本捡回彩电基本都是分立件的较多,当年的《无线电》里实例较多。不知你的电视是那个年代的几片机?你要是为了玩可以,这要有一定的基础知识精通原理和实践能力,费老劲了。要是为了使用,可用一台捷变的电视解调器(RF/A.V)和一台PAL转NTSC的制式转换器这样使用可收看不用改。

楼主:
我的是日本原装SONY KV 10PR1 1994~2000年左右索尼公司生产的10寸特丽珑显像管,纯N制小电视

楼主:
我想问问各位,电视机中放板?是什么模样?有何作用?

网友:
换三洋彩电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