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作好的大环线圈矿石机试收听

楼主(2017-05-05):
这次做的大环线圈场管矿石机,边长九十五厘米。线圈截面积有近一平米,调谐线圈间隔八厘米,绕九匝。场管检波线圈绕一匝。不用天地线,在实验室走廊的窗户边就可以收到,白天可以收到五六个台,晚上可以收到十来个台左右,良友台和常州台特别响。今天又弄到楼顶试验,开始完全放在顶楼地面,效果差些,后来用四根管子架空架子,接收效果立即变好,进一步试验还要接着晚上收听。先上几张图大家看看。支架采用工字型结构比直接的框形结构有优点,一个是体积更小,另一个是可以很方便的挂在窗户上,两端正好卡住不会掉出去。这样接收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后来我在taob上也搜索到了,不贵,4分管可以在本地买,太长了不好邮寄。这些配件在tb上买确实方便 ...

我也试验过,间隔十厘米缝固定一下,不用花太多时间的。不用连续缝。缝的时候穿一针一圈就行了,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有个疑问,好像电感量小一点,大概100到150uh左右,选择性就好,电感量大一点,大概180到200左右, ...

大环线圈的灵敏度及接收性能跟线l圈的匝数成正比,跟线圈的截面积成正比,匝数多了,灵敏度高,但电感量也就跟着变大了,这样造成高端,甚至中高端收不到电台,所以收台反而减少,你说的收台多,可能是在中低端收台的时候灵敏度提高了一些时,一些原来听不到的弱台信号提高了一些,感觉上收台多了,实际是会造成频率接收范围变小了,往低端移动了。为了提高灵敏度,又能保证电感量,把间隔拉开时,线圈的电感量就会减少,要想保持电感量不变,就要增加匝数,这样的好处是分布电容减少了,灵敏度和选择性也提高了。增加间隔的缺点只有一个,就是占用的空间大了,占地方了。大环线圈的分布电容可以大概这样估计,直径五十厘米的大环线圈,分布电容大概在 50P, 以此类推,大环线圈直径在九十厘米时,分布电容就在90P左右,所以,在使用可变电容上也要采用相应措施。例如 ,如果大环线圈直径为 八十厘米,而分布电容约为80P,则可变电容的最大值至少要为大概分布电容的九倍 多,约在750P左右,而不能还是采用 365P的可变,要不会造成频率范围覆盖过小,等等。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提高间隔,这样可以在电感量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匝数,以提高灵敏度和选择性等。如果只顾一个方面,就不会达到最佳的效果

网友A:
祝贺楼主。楼主的大环有特色,手工好,看上去比较牢固,好像使用了圆木棍?间隔8cm,算是比较大的间隔了。
我做了一个间隔2-3cm,15圈,边长一米的正方形。实验中发现15圈效果不是很好,用12圈比较好,6圈也可以。收台数在三楼阳台最多收到8个,其中3个比较强,3个弱但可以听清,2个不稳定。圈数多时声音大,但选择性下降。可能9-12圈是比较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楼主。楼主的大环有特色,手工好,看上去比较牢固,好像使用了圆木棍?间隔8cm,算是比较大的间隔了。
...

间隔和匝数影响电感量,影响着中波的频率覆盖范围,我主要考虑频率覆盖尽量跟中波的范围相一致。支架用的是塑料管给水管。这样比较轻便,制造也方便。

网友:
这样挂窗户上,城管和物业不管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间隔和匝数影响电感量,影响着中波的频率覆盖范围,我主要考虑频率覆盖尽量跟中波的范围相一致。支架用的 ...

我一直有个疑问,好像电感量小一点,大概100到150uh左右,选择性就好,电感量大一点,大概180到200左右,收台会多一点。但选择性不太好。到底多大的电感量比较好?
你的间隔大,选择性肯定比间隔小的好,但是如果在保持间距的情况下把电感搞大一点,是不是灵敏度会升高?

网友:
匝间距太大。

网友:
好试验!

“良友台和常州台特别响” ——猜想楼主所在的地点,大约是常州了。

最响的时候,微安表上指示是多少。

楼主:
不是,我不在常州,我在宜兴,离常州直线 距离也有八九十公里左右,常州台是叫中国中央广播电台,基本上在晚上七点半以后开始讲的都是日语,良友不知道在那儿。良友台大概在十几微安左右,有时候大些,有时候小些。

网友:
老兄就不能鼓捣点小的吗。都是大家伙

网友B:
这是大框架型矿机,祝贺!祝贺! 我也准备做一个,东西都准备好了,只是工作太忙总也没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大框架型矿机,祝贺!祝贺!  我也准备做一个,东西都准备好了,只是工作太忙总也没时间 ...

大家伙,大效果,做一个,也值得。小家伙,有效果,收听收藏也方便。支架做方框形,线圈相对能稳定。试验试验一定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伙,大效果,做一个,也值得。小家伙,有效果,收听收藏也方便。支架做方框形,线圈相对能稳定。试验 ...

到时有什么问题一定请教您!

楼主:
哈哈,你经验也多的,不用客气,大线圈没啥别的,感觉就是要注意分布电容的影响较大,要考虑进去,这时候要想达到中波的频率基本覆盖的话,可变电容的最大容量就相应调整,不能老用 365P作为万能可变电容。可以弄个最大容量800到 1000P的可变,这样可以通过串联一个固定电容来达到需要的最大电容值,这样使用就比较灵活方便。另外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大概估算大环分布电容,就是直径多少厘米,分布电容就估算为多少P,这样省事方便,也相差不了多少,这样制作的大线圈矿石机接收频率基本上能满足频率覆盖要求,否则的话,基本上只能收到中低频率以下的信号,大概只能收到1200以下的信号,主要就是分布电容的影响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你经验也多的,不用客气,大线圈没啥别的,感觉就是要注意分布电容的影响较大,要考虑进去,这时候要 ...

哈哈哈!我这是瞎折腾!好的!老兄的好经验收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环线圈的灵敏度及接收性能跟线l圈的匝数成正比,跟线圈的截面积成正比,匝数多了,灵敏度高,但电感量 ...

其实做大环要把线固定好还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直径较大时。
请教楼主图中的结构能否来个大照片说明一下,特别是那个小的固定线的结构,我使用的是尼龙扎带,没楼主的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做大环要把线固定好还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直径较大时。
请教楼主图中的结构能否来个大照片说明一下 ...

固定线圈的间隔和定位,可以有水管定位夹,十分方便有效果 ,通常使用方法有二种,一种是把二个定位夹靠在一起,导线位于二个固定夹之间,当间距较大时,也可以采用在定位夹在钻个孔,线从孔中穿过,定位夹夹在水管上,同时方便移动改变间距。发个连接给需要的朋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616d8slcc4b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线圈的间隔和定位,可以有水管定位夹,十分方便有效果 ,通常使用方法有二种,一种是把二个定位夹 ...

好东西,谢谢回复。
中间那个大圈里面的是“四通”吗?这种形状的四通好像不好找。一般四通是平面四通。没这种立体结构的四通。

楼主:
淘宝上有立体三通和立体四通买的,一块多一只,使用非常方便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716d8sl0dde

网友:
我对这东西一点不懂,但感觉有点大,挂在窗户上无法固定,肯定怕风。

网友:
这种敢于折腾不懈努力的精神值得敬佩。预祝成功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立体三通和立体四通买的,一块多一只,使用非常方便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 ...

谢谢,后来我在taob上也搜索到了,不贵,4分管可以在本地买,太长了不好邮寄。这些配件在tb上买确实方便。

最近我还买了10cm宽的尼龙带,准备学“爱鼓捣”老师缝制大环。只不过初略一估计,他那3m多的环,6圈得70多m,到底要缝多少针啊???算算吓死人了。顿时对爱鼓捣前辈很佩服,现在我还没下决心缝还是不缝呢,哈哈。

网友:
这天线真壮观,玩矿机就是玩天线,恭喜老师试验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试验过,间隔十厘米缝固定一下,不用花太多时间的。不用连续缝。缝的时候穿一针一圈就行了,很方便, ...

您是10cm,爱鼓捣老师的照片上可不是,我看他2-3cm就缝一针,6圈,每边3.5米,总长就算72米吧,72*100/3=2400  针。是不是太夸张了!  如果是10cm间距的话 就是72*100/10=720 针    也很夸张的!   是不是考虑买个修鞋的缝纫机缝制下,哈哈。

话说回来,这软大环虽然费功夫,但收起来倒是方便些,不占地方。而且线圈不会乱。“硬大环”的线圈如果间绕,真不太好收起来。

既然现在我什么都买好了,准备抽空先缝一个小直径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