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有搞明白黑白电视信号编码原理!

楼主(2017-05-05):
1、隔行扫描是扫13579行,然后在扫2468的吗?这样的话电路如何定位行数那么准确?不怕扫错位置吗?还是奇场扫图像上部分,偶场在扫下部分?

2、一场图像的波形是怎样的,一直看不懂这个波形,只看懂行同步和行消隐图像,其它的没有搞明白?

网友:
是的!每帧图像是由两场合成的,每次扫描只能传送一半的图像信息。搞装配电视的人不大关心那个帧的问题,基本只关心场。每场扫描(50hz)20毫秒但是只有312.5行。只要你的电路是同步良好的,那个隔行扫描就是电视台的事情了。电视信号的复杂是由于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电视台可以复杂,电视机要简单。

网友A:
同步是干吗的??他就是用来控制扫描频率的,而同步信号之间,就是信号的高低显示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是干吗的??他就是用来控制扫描频率的,而同步信号之间,就是信号的高低显示拉

同步是用来和发射端信号同步,使图像能正常显示,只是一祯信号波形没有看明白

网友B:
这个很难解释清楚,还是仔细看看书吧,书上解释的够清楚的。
场同步脉冲是靠宽度分离的,尽管上边还有其他脉冲,但平均电平与其他时间段不同,用低通滤波电路滤去行同步和图像信号就能分离出场同步信号,连续三百多个行就是一个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难解释清楚,还是仔细看看书吧,书上解释的够清楚的。
场同步脉冲是靠宽度分离的,尽管上边还有其他 ...

一帧图像一般有几个场同步和场消隐?隔行扫描是奇场扫描上部分,偶场扫描下部分吗?一帧图像是有625个行同步和行消隐吗?

网友C:
如果场扫描时间不是行扫描时间的整数倍,就可以实现隔行扫描。
假设电子束从同时从屏幕左上角开始,场扫描结束时,行扫描并没有结束,到了屏幕最下部中间位置。场扫描复位,行扫描继续进行,这时电子束从屏幕最上方中点开始扫描,场扫描结束时,行扫描也结束,下一场将同时从左上角开始,如此循环往复。
由于扫描线的斜率是相同的,而每一场开始时电子束的垂直起始位置不同,从而相邻两场光栅是在空间上是交错的。由于交错的频率很快,扫描线的密度看起来就增大了一倍。

上面描述的情况是假定场扫描的回扫时间为零,实际还需要考虑逆程时间的定时以及扫描电路的触发特性,全电视信号就弄得比较复杂了。

网友D:
建议楼主去阅读电视技术中的基础知识,靠网络交流很难满足这个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去阅读电视技术中的基础知识,靠网络交流很难满足这个要求的。

书是有但是一直看不明白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场扫描时间不是行扫描时间的整数倍,就可以实现隔行扫描。
假设电子束从同时从屏幕左上角开始,场扫描 ...

信号复杂的原因是因为有消隐信号的缘故。消隐时还必须有行同步信号,几个因素搅在一起就不大好理解了。

网友:
第一次扫描奇数行第二次扫描偶数行,然后行同步信号来临以后会把电视机行振荡强行拉到起始端实现同步,首先是行消隐然后是行同步(同步信号电平比消隐信号电平高);场同步和行同步差不多只是频率低很多,还有就是场同步场消隐信号上也要输入行同步信号,不然会出现每场前几行不太同步,图像上部抖动。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B:
隔行扫描就是第一个“场”扫13579,第二个“场”扫2468,决定隔行准确度的不是行同步信号,是场同步信号,场同步信号是触发式同步,只要场同步信号准确就能保证隔行是准确的

网友E:
奇数场和偶数场在场同步脉冲上是有开槽脉冲和均衡脉冲的不同来区分的,场扫描电路是在场同步的触发控制下工作,奇数场和偶数场交替扫描,一帧图像奇数场和偶数场各25场,合成25帧图像,所以场频是50HZ,1秒内25帧图像扫描完毕。就像大礼堂排座位,先排1、3、5、7、9、11……,再排2、4、6、8、10、12……。不知这样的解释好不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奇数场和偶数场在场同步脉冲上是有开槽脉冲和均衡脉冲的不同来区分的,场扫描电路是在场同步的触发控制下工 ...

这个好理解,就是对它如何精确扫描奇行和偶行而不重叠,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行扫描就是第一个“场”扫13579,第二个“场”扫2468,决定隔行准确度的不是行同步信号,是场同步信号, ...

奇场到偶场回扫线是从底部中间到顶部中间,这个是直接扫回去吗?

网友:
行扫描是固定频率,其扫速固定,相位固定,每行开始都是对应在屏幕左侧,结束端对应在屏幕右侧,不管是场正程和逆程,行扫描都是一成不变的
所谓的半行是只会显示半行图像信号,另外的半行被场消隐信号占据,因为没有亮度而不会被显示,行扫描仍是整行,不会有所谓的半行扫描现象

网友B:
关于精确隔行的问题不要去思考行扫描和行同步,应该着重去思考场同步,电视机中的场扫描的实际振荡频率是稍低于50赫兹的,在引入场同步信号时被强制同步于50赫兹,只要场同步信号的周期是精确的312.5行,那么隔行扫描就是精确的
所谓的半行不是指半行扫描,指的是只有半行图像信号,另外半行是黑电平,也就是不会有显示,其扫描间隔仍是整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精确隔行的问题不要去思考行扫描和行同步,应该着重去思考场同步,电视机中的场扫描的实际振荡频率是稍 ...

为什么扫描的线是斜的,而图像是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精确隔行的问题不要去思考行扫描和行同步,应该着重去思考场同步,电视机中的场扫描的实际振荡频率是稍 ...

还有个问题行锯齿波和场锯齿波的波形是不是同步?像奇场结束到偶场开始,回扫描线从底下中部到顶上中部,而偶场结束到奇场开始,是从右下角到左上角,扫描回线不一样额!

网友:
不管奇数场还是偶数场,扫描线都是是从底下的右边返回到上部的左边,这不是一次行扫描就跳过去的,是经过几十次行扫描才能完成,也就是场逆程,逆程期间都是黑电平,虽然由下至上扫过屏幕,但并不显示
所谓的半行只是半行显示,半行消隐,但扫描线仍是整行

奇数场和偶数场的场同步脉冲和行同步脉冲当然是同步的,差别仅是消隐脉冲的宽度稍有差异,故插入均衡脉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扫描的线是斜的,而图像是正的?

只要摄像的扫描方式与电视机相同,怎么扫图像都是正的

网友:
这个问题要从发明电子扫描的CRT说起。根据人眼的视觉残留特性和荧光粉的余辉通过电子扫描形成图像。一秒钟如25场,形成的图像闪烁太严重,后来就加掊扫50场的25帧图像,闪烁感才大为减轻。由于严格的相位关系,理论上扫描不可能重叠,就算有偏差重叠了,时间上都是一条扫描线一条扫描线的扫出来,靠荧光屏靠余辉发光,人眼怎么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理解,就是对它如何精确扫描奇行和偶行而不重叠,不是很明白?

两场行扫线不重叠是从“数学”上确定的,不是由电路确定的,虽然两场的扫描线是一样,就像用同样的素面线画了两幅同样的画,两幅如果叠加在一起,这些素描线线一定是重叠的,如果我把第二幅素描延迟半行时间叠上去,就绝对不会重叠了,虽然我们的行频和场频都是固定的。

网友:
弄清一下概念:15625,625,575,同步头,开槽。
然后你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