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源上看中国为什么不是制造强国
匿名  发表于 1970-1-1 08:00:00

楼主(2017-05-27):
  发现一个不好的现象,一说国产的东西就如何如何差!但掏腰包的时候也不看看自已给的是什么价钱,只有三分一划者更低!难道说国内的厂家都不用成本的?如果我们愿意给国外东西同样的价钱,我相信国产的分分钟好过进口的

网友:
动辄以一个产品评价一个国家,以为见微知著,其实是管中窥豹,一叶障目而已。

网友:
既然是矿石是技术论坛,那就啰嗦两句做技术(或者说做学问)的方法。

如果你要让你的结论可靠,那你首先要保证自己结论的支撑(论据、判据、证据)可靠。这可以通过增加支撑数量、选择多角度支撑、排除有杂质的支撑等方式来达到。在楼主的判断中,以一个很不可靠的支撑(存在大量未知因素的、未经量化分析的现象)去支撑一个庞大得吓人的结论(中国为什么不是制造强国),最终当然是要倒塌的。尽管他的论证方向未必错误。

科学的方法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楼主的结论如果作为假设,未必没有道理。但他对求证过程却完全无视。比如,他可以搜集相关产品的电解电容破坏性耐温试验数据,并实测电源工作时发热元件的温度(以及电容本身的功耗),然后凭借电容规格书中给出的温度-寿命曲线去推断电容的实际寿命,然后搜集大量同类产品的失效案例来证实以上论断。但这个过程是要付出相当多劳动的,远远不如直接敲几下键盘来得爽。何况那样做了,反而证明自己缺乏“洞察力”。

总是有很多人追逐“洞察力”,并引此以为自豪。被用来证明这种“洞察力”的往往是通过对不完善证据(现象)的观察来推断庞大结果的过程。我认识一位老板,他热衷于凭借自己对合作伙伴企业(尤其是供应商)中的某个特定细节去推定这个企业的管理和控制水平——比如厕所,他认为能把厕所保持到一尘不染的企业,其质量控制体系一定是极其完善的。然后他就吃了一个大亏——殊不知无商不奸,他的供应商早就把他的口头禅摸得一清二楚,然后用一尘不染的厕所和一无是处的材料让他亏得吐血。

网友:
从楼主的观点上看,美国也不是制造强国,居然也把电容放在发热元件附近

当然这是便宜货,就不说它了

结果,主打“高可靠”的,2 万美刀的电源,还是这个球样

太不像话啦 美国货真辣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