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磁棒天线上的是神马东东?

楼主(2017-05-05):
居然在一台英国产收音机的磁棒天线上找到了这个,这是做什么用的?
图中绿框所示。

网友:
这个应该是统调后用来固定磁棒线啳的固定物。只要高频损耗小即可。

网友:
我想是根火柴,这个容易得到

网友:
固定磁棒上线圈位置用的。

网友:
牙签或火材杆,固定线圈位置用。
估计非原装件。

网友:
是根火柴,定位

网友:
看样子是调整过的,应该是后加的吧?

网友:
非金属类的物质,跟踪统调好后与蜂蜡一起固定磁棒线圈的。

网友:
之前出厂的老产品才可以看到这样的设计和利用。。。

网友:
火柴棍,可能是固定线圈用的。

网友:
最后一匝线的线头压在小木棍下面,起固定作用,仅此而已

网友:
看样子是调整过的,应该是后加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