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乐265-5是这样的。

楼主(2017-05-06):
飞乐265-5,很为少见。

飞乐265系列特点是:采用圆弧角中型机箱,过渡色油漆,鎏金飞乐商标(奔鹿图案)和特色猫眼罩,配以规整的(菱形或方格)喇叭布,总体造型庄重大方,色彩调和。采用五档波段开关(分别是;电源、拾音器、短波2、短波1、中波)使用方便。机芯结构新颖,带减速的双联安装在底盘下面,这种布置不易产生机震,双联也不容易落灰,能长时期保持性能良好。电源变压器不是传统的那样安装在底盘上,而是直接固定于机箱并作为底盘的支撑,这样使得底盘受力合理、重心降低。

飞乐265-4、-5、-8大家都见过的。唯265-3、265-5、265-7,见过者寥寥。

飞乐265系列中265-5型很少见,属于稀有品种。

265-5外形同265-6,区别在——
1、265-6的短波是4-9MH,9-18MH。,265-5的短波是2.2-7MH,7-18MH
2、飞乐265-5的型号265-5标在度盘上;而265-6的度盘上没有标型号只标厂名。

5年前得到一台265-5,品相尚好,唯缺后板。不过度盘好的,265-5的基本信息均在度盘上体现了。

看图

飞乐265-5正面

265-5机芯,单由外观是看不出与265-6的差异的。

机芯前视

机芯底部

细节

度盘,请注意短波范围

对比一下飞乐265-6的度盘

度盘局部(在265-6标注上无二厂的地方,标注的是265-5)

网友A:
我想这个规律是否对265系列所有成对的收音机适用?比如-1和-2,-3与-4,机箱一样,仅仅是短波段覆盖频率范围有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这个规律是否对265系列所有成对的收音机适用?比如-1和-2,-3与-4,机箱一样,仅仅是短波段覆盖频率范围 ...

是的,265-3的短波、265-7的短波,与265-5的是一样。

265-3在“电子管收音机吧”出现过。

265-7外观与265-8一样的依据是这个说明书,未见过实物。
看其度盘依稀可见短波范围是与265-5的一样。

至于265-2,没有见过无法定论。

网友B:
去年在网上看到一台原包装265-2,悄悄把图片存下来了,短波范围好像也是2.5-7,7-18这样的两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在网上看到一台原包装265-2,悄悄把图片存下来了,短波范围好像也是2.5-7,7-18这样的两段

谢谢,图收藏了。

网友C:
飞乐系列最大的特点是,外型各异,机芯一样。 这种设计方案复合当时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

网友D:
好机子,似乎其后上广电等出的144的结构、风格就是师承于这系列机子。

网友:
度盘太美了。

网友E:
这种把空联放在底盘下边比较好,防尘减少杂音。

网友F:
还是那几个泡子,就是换了个壳!

网友G:
电容是后来换的,原装的不换也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乐系列最大的特点是,外型各异,机芯一样。 这种设计方案复合当时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

这就是木壳的优点,变换外壳成本不高;
南京熊猫用胶木壳,模具很贵,就换芯不换壳;
现在的塑料壳收音机(如德生)也是换芯不换壳。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漂亮啊!!!!!!!!!!

这台的五个按键钮全好的比较难得。飞乐265系列机,按键钮太薄,损坏较多。

楼主:
确实,使用带点灰的低饱和度的颜色,符合现在的审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把空联放在底盘下边比较好,防尘减少杂音。

这是本系列机型设计的亮点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那几个泡子,就是换了个壳!

飞乐265系列是比较长的系列,包括不带后缀的共9种型号,但外形只有4种。
国产电子管机有好多机种系列更长,外形更多:如熊猫601系列/熊猫601-A系列/凯歌593系列,外形都超过10种。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容是后来换的,原装的不换也不行了

看不出来后换的。
这机焊点本就没有涂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机子,似乎其后上广电等出的144的结构、风格就是师承于这系列机子。

不敢苟同,上海144设计风格与本机设计风格,除了机芯的电源变压器布置在侧边类似之外,其余的可以说是毫无相似之处。

网友:
不错的老机器

网友:
这种透明蓝皮天和电解电容主要在65至68年生产,带接地焊片。从外观看,比普通铝壳电解电容漂亮。同时期上海163-1也有採用的。后期产品取消了透明蓝皮。因此电容生产时间短,所以识货者寥寥,也是意料之内的事情。

网友:
上海144和163系列最大的败笔是音调推键,很容易坏,而且修复麻烦。如能像飞乐272那样与波段开关集合在一处可能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飞乐265的滤波电解多有纸壳电解的。

我手头有十多台265系列机,只有飞乐265(不带后缀的,调谐轴有快慢档的那种)是纸壳电解。其他型号的(265-1/-4/-5/-6/-8)均是铝壳的。

楼主(2020-04-20):
引用 网友I:
我的两个机芯下面就是纸壳电解。

这说明您的机器是比较早期的——好好收藏啊。

网友:
       当年上海产的收音机,做得考究。

网友:
飞乐265-1和265-6的短波段相同,都是4~9、9~18,与中波振荡级的覆盖系数相同,这样设计的优点是可以简化电路,三个波段垫整电容可以使用一个。

网友:
这机子看着挺漂亮。

网友:
好漂亮的“飞跃”,人见人爱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