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原件?

楼主(2017-05-07):
刚才发到电脑区,在这里重发一个:
为了解决彩色焊接线问题,昨天拆了一个台式电脑开关电源,里面有一个类似扼流圈的元件,用四个螺丝固定,有两个接头,有铁芯还有外框。出于好奇撕开绝缘胶带,没有想到两个接头是一根环形短线,甚至没有在铁芯上绕一匝,铁芯既没有窗口也没有绕组,很难琢磨出能起什么作用,摆设?

网友:
这个元件我认识!叫:抓住老鼠的好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俗称温州变压器,八十年代中期就有了。

哈哈,我以为就我收藏了一个,看来都有收藏,将来放历史博物馆改革开放厅教育下一代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不起任何作业的摆设!劣质电源常有。

网友:
这是商家为了增加重量,我也拆了几个。

网友:
个人认为:电源中抑制高压脉冲的线圈(扼流圈)的代用品,摆设。

网友:
2006年,我的第一台兼容机里的多彩电源就这德行

网友:
劣质电源的摆设。

网友:
被动式PFC电感补偿式线圈,作用是提高功率因数。
这种假的PFC线圈无法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
虽然是没用的但挺精致的。我也有个旧电脑的电源还在柜子顶上放着,待会儿也拆开看看有什么可用的。

楼主:
看来只有那四个螺丝和螺母有点用途。

网友:
聋子的耳朵做摆设的。

网友:
我也拆过一个,装机时配的电源.

网友:
不是摆设,那遍文章我一时找不到了,想想厂家做无用的东西需要成本啊

网友B:
哈哈,看看这台顺达的电源,份量也挺足的。

网友A:
俗称温州变压器,八十年代中期就有了。

网友C:
这个贴心是日字型的吗?或者是0.35的金沙片?

网友:
劣质电源中特有的,这种电源让人感觉很厚实,这是黑心厂家的杰作。

网友:
假电感呀,做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贴心是日字型的吗?或者是0.35的金沙片?

这个铁芯就是一堆铁片,截面积32X14.5mm平方(标签PFC-UU32*14.5),两端粘死了,用欧姆表测试是通的。

网友:
假的东西都做得这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铁芯就是一堆铁片,截面积32X14.5mm平方(标签PFC-UU32*14.5),两端粘死了,用欧姆表测试是通的。

可悲啊!质量监管部门都干啥去了。而且这都是普遍现象。

网友D:
这东西可有可无,属于理论上有可以增加性能,没有也不会影响寿命的,所以为了好看也就作假了,另外就是做这个电感的厂家或许和电源不是一个厂家的,因此就有这种产品了,不过我也见过真有这个电感的电源,那电感是个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看看这台顺达的电源,份量也挺足的。

台顺达牌不上当才怪呢。台达牌绝不会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骗人的中国式的把戏!国人的聪明都用在这上面了!

市场选择的结果,真电感成本高卖不动,这玩意应运而生。
二三百元的PC电源很多都这德行,老式494半桥方案+假电感。便宜,有市场。
用料足的好电源不是没有,拆个五百元以上的电源看看,假PFC电感很少遇到。而且这个档次往上,很多都是有源PF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可有可无,属于理论上有可以增加性能,没有也不会影响寿命的,所以为了好看也就作假了,另外就是做这 ...

PFC电路还是比较重要的,不是可有可无,而且没这部分电路电源通不过认证。

即使用了真电感,被动PFC功率因数也不高。再用这种假电感,测出的参数会“惨不忍睹“。

网友:
这个东西我以前也拆过,应该就是变压器,应该还是起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