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脚踏或手摇发电机系统的问题,专家进来发表下看法

楼主(2017-05-07):
关于脚踏或手摇发电机系统的问题,专家进来发表下看法

一直以来打算搞一个脚踏或手摇发电机系统,说是系统,主要是指发出的电可以存进电瓶,然后还可以逆变到220V供家里计算机等系统使用
既可以运动又可以节能。
我一直有以下设想,但是迟迟没有动手,因有些问题还么有想通:

1.发电机的选择,看来最佳还是100-500W的三相无刷电机改造,这种比较容易搞到,而且功率也不小,有不少是稀土强磁的,直流有刷电机不考虑,那个太糊弄事了

2.变速机构选择,看来还是使用链条大小齿轮比较方便,当然无刷电机有合适的减速机也可以简化这部分

3.整流部分,我一直想找一个MOS管的三相同步整流的东西,这种高效,但不会做,使用普通的三相整流桥,发热而且也效率不高,这个一直在考虑中。。。。

4.稳压部分,这是一直是头疼的的,因为手摇或脚踏发电机的整流后直流电压范围太宽,1-60V都很正常,使用DC-DC模块,这么宽输入电压的也少,考虑中。。。。

5.蓄电池充电部分,我想用锂电池,但是锂电池对充电器的要求较高,除了恒流之外的还有限制电压以及充满指示,另外主要是输入还得是DC-DC类型的充电器,比如 第4和第5部分合并,没有很好的方案,如果多个DC-DC模块串联,效率也太差,满足DC-DC充电的模块输入电压范围也不够60v,这个考虑中。。。

6.逆变部分这个简单了,搞一个正弦波逆变器就行了

7.太阳能DC转换模块还有个最大功率跟踪功能,咱这个手摇发电机是不是在DC-DC充电模块里也实现最大功率跟踪呢?怎么做呢

大家有没有谁做过的,主要是要耐用高效,不能一个楞家伙上来给你猛摇一通就给烧了稳压模块。
然后这东西必须搞的像个样子,专业一点,自行车后加个摩擦轮的方式不予考虑,太凑合事儿了也不好

网友(2017-08-10):
应该加上自锁脚踏,穿锁鞋蹬车。

网友A(2017-05-08):
我不是专家,说一点供参考:
一般人长时间能持续输出的功率大概就100瓦左右。用爆发力会更大,但持续时间很短。
电机用单相或三相都行,单相的会简单一些。
   同步整流我觉得不适合这种场合,维持同步整流的电源也是要很稳定的,自己发电的最大短板就是电压不稳定。你无非怕整流管耗电多,用高压小电流效率高一些就是了。
   稳压,只能设一个上下限度,过高或过低则断开,不可能从1V到60V都用上。

网友:
找一个电动自行车车的搞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专家,说一点供参考:
一般人长时间能持续输出的功率大概就100瓦左右。用爆发力会更大,但持续时间 ...

谢谢,有道理

网友:
你想法真是不错,电脑供电有几百瓦呀,那踩死你,手摇断。如果真要搞。你还是用以前的手摇电话,这个可以再用一个稳压电源就行了,要不就是PFC再方波逆变也行,正弦波我看就算了吧,麻烦。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想法,只是一直未能真正的动手,就是难以找到合式的发电机。

网友:
主要是电压不稳,稳压不易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专家,说一点供参考:
一般人长时间能持续输出的功率大概就100瓦左右。用爆发力会更大,但持续时间 ...

都是高手  我不专业  顺便也学习

网友:
人力发电效率太低,还要经过层层线路,摇一小时,电脑没准用不了十分钟。人力发的电,能把12V电瓶充满了,再给手机,移动电源充电就行了,别想带电脑了。

网友B:
一位坛友年初做的,可以参考一下【电动车电机改装,健身自行车发电 ccwqd 2017-3-9 回53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6950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位坛友年初做的,可以参考一下【电动车电机改装,健身自行车发电 ccwqd 2017-3-9 回53 】http://www.crys ...

不错,谢谢

网友:
楼主提的问题,可能那些小功率风力发电的已经解决了,可以去参考一下。 我以为自己搞的风力、人力、小功率的一二百瓦的太阳能,还是直接给电池充电,再供给直流用电设备比较简单。根本不用去考虑太阳能电池板和人力发电低电压输出时的情况,因为在低电压时不会有大的功率输出。

网友:
楼主多虑了,有现成的太阳能控制板可以利用。再说在电池没冲满前,电压高不了

网友:
如果是为了健身,可以考虑用电动自行车改装,如果为了发电,建议放弃!
如果健身,可以考虑用电动自行车改,一般用的是三相无刷电机,只要三根粗相线,其它线不管,然后接个三相硅桥,接电容滤波,再用DC-DC恒流定压模块,调节电流可以调节阻力,附带调节充电速度,不要考虑效率,人肉发电机,伤不起,健身一天,发的电不够看一小时电视,更不够吃一碗炸酱面,还是省省吧。

网友:
人肉持续功率很难超过100W,就算效率100%的理想状态,不怕累10个小时发电1度,计0.56元。买个发电机不知道多少钱,电瓶不知道多少钱,DC变换器不知道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