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这个是步进电机还是无刷电机呢

楼主(2017-05-07):
(图片)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没有刷子的,有刷的2根线就够了

楼主:
呵呵,是步进和无刷之间选择啊

网友:
步进电机也是无刷电机,拆开看看吧,八根线,怀疑是无刷有霍尔电机吧,线也有点细,所以不好说呀。步进电机常见四线六线的多。

网友:
是不是带有测速线圈的

网友:
是步进电机,是8线几相的,要查电机型号或量线圈通断了
3相无刷电机,一般有三根很粗的线。细线是速度传感线。

网友:
用手转动轴,有均匀的卡顿感就是步进电机。这个可能是步进电机,不要拆!拆了就废了。

网友:
步进机,你还缺个板子

楼主:
是无刷的,不是步进的,本人已经拆开,测试过了,无刷的

网友:
我看着是无刷电机,老泰克示波器的风扇就是这样的电机。步进电机是分37、42、86等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