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感受 ——6SN7推6N6并管桌面小单端

楼主(2017-05-07):
  前段时间陆续做了几台小单端,先是12AX7推6P1,
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63365-1-1.html

  然后做了6J4P推曙光6P6P,在这台机子上装了VU表并发了VU表简易驱动的帖子。
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91338-1-1.html

  这两台机子的试听效果都还不错。因为手头还有很多6N6,所以关注了一下三极管并管单端的一些资料。
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11720-1-1.html

   从这个帖子可以看出,三极管单端输出功率比较小,且整机灵敏度较低。
   那么为什么这台机子要用放大系数较低的6SN7呢?是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6SN7的音色更有“胆味”,而6N6据称也是如此,所以想试试这两只管的结合能否相得益彰。
   整机经过了多次修改,主要是调整工作点及反馈,由于顾及输入灵敏度,最后的结果是取消了全部负反馈。
机子推一对惠威10寸二分频迷宫箱,当开声的第一耳朵(借用一下这个说法),明显的感觉到听感优于6P1和6P6P单端,详细的分析后面再说。
  按惯例先上电路图

   由于经过多次修改,机壳也是以前做耳放的剩余代用,所以里面比较杂乱。

   特别要提下输出变压器,这是用EI48铁芯,0.5mm的普通片子,叠厚24mm,气隙0.07mm,请本地一家做工业变压器的厂代为制作的。由于铁芯小,窗口也小,几次调整数据后,最终初级2400匝,次级134匝。采用最简单的初 - 次 - 初绕法。
   这些数据说来可能会让很多人不齿,但实际效果却不差,究其原因,应该就是我前贴中曾经提到过的 --- 得益于6N6并管的低内阻了。
按这个数据绕出来,初级电感量居然达到19H,几只都是如此,看来这种小铁芯还不能照搬网上那些计算公式,下次把匝数再减一点,这是后话。

   认真做的东西,在看不见的地方也要注意。这是底板,开了通风孔。电子管机的机脚减震很重要,用口服液的橡胶瓶塞做这个不错。

   重新加工的面板,由于是线切割加工,必须要去除铝板表面的氧化层,所以买的覆膜铝板成了这个样子。

自己做了拉丝和钝化,看起来还行。

  整机,用前面的6.5耳机插座作为音频输入,方便拔插。

  下面是实测。由于没有专门的仪器,所以结论供参考。还要解释一下的是在低频情况下,手机拍照很难拍到完整的波形,又懒得动相机,所以要在若干张里面才能碰到一张可用的。

这是1KHz,调输入使输出为2V P-P。

保持输入电压不变,频率为20Hz,此时输出约1.6V P-P

保持输入电压不变,频率为20KHz,此时输出约1.55V P-P

从实测数据来看,整机频响指标优于预期。

本底噪音:不接音频输入线,音量开最大,2.5mV P-P。实际在很安静的情况下,耳朵贴近喇叭网罩,勉强能听见电流声。

   说实话,我对方波测试用于变压器输出这种形式一直感觉很茫然,特别是低频时的那种波形到底是要(能)说明什么问题?不解。但也测一下试试。
这个波形能够说明什么?
35Hz。20Hz的图像手机确实拍不了,又不过波形看起来都差不多。

1KHz,不出意料的出现了振铃。

5KHz

10KHz,请注意,从这里开始就有点意思了。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从10KHz左右开始,方波前沿开始向圆滑过渡,这一点很重要,甚至很可能就是“胆味”的根源!!!猜测很可能就是它使得音乐中的高频“毛刺”被滤除。从听感上说,就是声音圆润而耐听。
   如果再大胆的猜测一下,其实在中频段出现的“振铃”,也就是变压器输出这种形式的伴生现象,使得占据可听频谱大部分的声音得到一种类似于图像处理中的图像增强效果(边沿反差强化)。
   引用《无线电与电视》杂志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一些感性的因素从理论上说最终是可以量化但现在还不被我们所掌握,电子管音频放大器或许就是其中之一。”
   实际听音
   我一直喜欢用几首熟习的曲子来作为试听,这样可以更好的判断不同机子的放音效果。
   蔡琴的“渡口”,低音鼓能很好的感受到下潜深而扎实,同时的其它伴奏器乐也应该不受“屏蔽效应”的影响。本机带来的感受就是:“怎么以前没注意到还有这个分部的伴奏?”所谓“一耳朵”的感觉就来源于此。
   黄莺莺的“葬心”,在人声开唱时,伴奏中的三角铁(碰铃)清晰可辨,我一直用这点来评价高音效果。

本级实测指标为:
输入:500mV
输出:1.5W*2
本底噪声:2.5mV P-P
频响:20Hz~20KHz -3dB(见文中描述)

谢谢欣赏!

网友A:
机子做的很漂亮,很有个性,搭棚手艺不错,音频输入放在面板上是为了操作方便吧?调试取波形的过程和接线方式再详细点就更好了,我们这些新手太需要学习这方面经验了。

网友B:
6N6是不错的选择,前面使用6SN7总是不太协调用ECC88,ECC83会更好,这两款管子的韵味都比6SN7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6N6是不错的选择,前面使用6SN7总是不太协调用ECC88,ECC83会更好,这两款管子的韵味都比6SN7好得多!

小功率三极管中的“三剑客”是6SN7、12AX7、6SL7。

网友:
看了老师写的文字忽然有些开窍了,本以为振铃现象是不好的,但如此看来也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子做的很漂亮,很有个性,搭棚手艺不错,音频输入放在面板上是为了操作方便吧?调试取波形的过程和接线方 ...

音频输入是原机壳设计6.5插座就在面板上,本来是作耳机输出,现在作为音频输入了。调试时用了5欧电阻作假负载。

网友C:
国产6N6内部的2组三极管对称性不算好,并联效果不太好。不如做6N6单管推挽/每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6N6内部的2组三极管对称性不算好,并联效果不太好。不如做6N6单管推挽/每声道

如果对称性不好,做并管问题不大,做推挽是一定不行的。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并管, 2管参数偏差产生更为丰富的的谐波。

网友:
楼主做得真好  正在研究6N6电路,学习了!

网友:
48片输出牛在2400T的时候有19H的电感量实在是高水平,铁芯质量应该很好的。

网友D:
机脚用口服液的橡胶瓶塞,废物利用,效果不差,这个要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减震效果好于许多市售成品机脚

网友:
楼主的音箱也很漂亮,好像是JVC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对称性不好,做并管问题不大,做推挽是一定不行的。

推挽不需要完全对称!!!

网友:
输出1.5W小了点吧?

网友(2017-06-06):
6N6推挽A类输出功率最大约2W。AB类最大约3W,纯B类,屏级电压250V。纯B类最好采用输入变压器方式。或者阴极直耦方式。静态屏极电流每管5MA,最大屏极电流20ma,双管40ma,输出功率4W以上,但屏极损耗超出0.2w。但由于是动态最大电流,不会引起屏极发红,可正常使用。
6N6由于内阻低,低音效果较好,互导高,很容易推动。是小型机(床头机)的良选。

网友:
确实这个尺寸的铁芯顺插就这点圈数,能达到19H的电感感到不可思议!

网友(2020-05-11):
楼主的电路图挂了。。。。
请重新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脚用口服液的橡胶瓶塞,废物利用,效果不差,这个要顶顶顶顶顶顶

手里6N6不少,能提供输出牛线径和电源牛绕制数据吗?先谢了。

网友:
手里6N6不少,能提供输出牛线径和电源牛绕制数据吗?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