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示波器开机没显示,不知修哪里

楼主(2017-05-08):
前几天,把示波器拆开,清理了一下灰尘,在装上,屏幕就不亮了

楼主:
插上电,电源指示灯是亮的

楼主:
估计是电源板,或者显像管附近电路的问题

楼主:
把显像管冒拆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显像管冒拆下了

为什么拆它?乱拆只能越来越乱。

网友B:
显像管拆下后,管座插对了吗?

网友:
管座拆掉了怎么能亮?

网友:
不修都比乱拆过好办。

网友:
能把这个修好的都是大师!!!

网友C:
不会是哪儿的接插件没有插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拆它?乱拆只能越来越乱。

今天好奇,拆开看看里面,但绝对不是显像管里面的问题。修这个估计得懂显像管行场扫描电路,没时间研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哪儿的接插件没有插好吧?

清理尘土时,我根本就没动过电路板上的东西,只动过按钮帽。估计是拆装时哪根线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像管拆下后,管座插对了吗?

管座上有缺口,错了插不上

楼主:
是有原理图啊,型号是,国产pos9020,是20M的,

楼主:
谁有原理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