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翠PE6000WJ面包机维修

楼主(2017-05-08):
上个月贪便宜,从地摊捡了一个面包机。回家一插电,完全无显示,以为是小故障,结果拆修过程中,没少折腾。
有两个故障:
1.电源烧毁
2.电机触点氧化,轴承缺油。

这个厂家有点偷工减料。保险丝直接就没安,用一条导线直接跨通了. 最终导致整流桥,可控硅,继电器烧毁。PCB后面也直接烧掉了几处

坏的元件,可控硅崩半儿了,经动力车老师提醒,从机器内找到碎片,确认了型号。整流桥和继电器买不到同样型号的,用同样参数的代换了

补好PCB铜箔:

保险丝处拆掉跨接导线,网上查资料,本机为500W左右,接入一个3A保险丝,正好有个保险丝管座,因为不想在机器上钻洞,暂时
扎带固定了。又用动力车老师的指针ESR表,扫荡了一遍电容,貌似没有坏的。

上电发现加热正常,但是电机不转。由于没接触过电机,差点还买了一个新电机,新电机居然90块,不值得。
仔细观察了一下触点,发现氧化严重,于是用3000目和5000目砂纸清理了一下。电机偶尔可以转了,但是速度貌似不行
又在轴承处点了一点电推子用的润滑油,上电发现可以转了,但是触点都烧红了,才发现这种油可能不行,于是又卫生纸吸掉了多余
的油脂。再次上电OK。

由于本机带WIFI功能,可以用app控制,于是手机下载安装了“京东微联”,试用了一下,主要功能都正常。维修完毕

谁知道电机应该上哪种油脂?我弄点去

网友A:
应刻顺便做个面包试试

网友B:
电机的工作环境比较恶劣,温度太高,普通润滑油,机油,很快就容易干枯,要经常记得拆开加点油,电机轴承专用润滑脂是可以耐高温的,比如孚润 锂基脂 车用 轴承 电机 耐高温MP润滑脂

补充内容 (2017-5-8 22:26):
是 美孚,少了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刻顺便做个面包试试

还缺个搅拌叶没到。暂时还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工作环境比较恶劣,温度太高,普通润滑油,机油,很快就容易干枯,要经常记得拆开加点油,电机轴承专 ...

好谢谢。我研究一下

网友:
要加专用油吧,和豆浆机轴承里的类似,不能污染食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