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板专用清洗剂

楼主(2017-05-08):
请问是专业清洗使用的清洗剂,是什么。

网友:
清洗电路板。我是用工业酒精处理。

网友A:
搜:维修佬洗板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搜:维修佬洗板水

请问:维修佬洗板水的正宗名称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维修佬洗板水的正宗名称是什么?

好像就是天那水!

网友:
洗板水和天那水不一样的。

网友:
工业酒精清洗线路板效果不太好,会有松香残留的白白的痕迹。用异丙醇吧。

网友:
谢谢以上老师回复!异丙醇有时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维修佬洗板水的正宗名称是什么?

无铅环保洗板水

网友:
为啥推荐异丙醇呢..................因为毒性相对是最小的。

网友:
洗板水。
谨慎接触。

网友:
我在某宝买的一种洗板水还是很好的,起码比维修佬的好,清洗的干净,不易燃,异味小。手里的另一种品牌的洗板水非常易燃,像酒精一样,清洗效果也不好。

网友:
我用无水酒精,感觉不错,发白是因为没洗净,多洗几遍就没有了

网友:
购买油漆店卖的稀释剂

网友:
我都是用的分析纯酒精,洗得很干净啊,洗了后也没发现有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