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钻塔轮怎么拆卸?

楼主(2017-05-08):
台钻塔轮和底壳摩擦,无法拆下。
向大家请教。
如下图:
全图:

铭牌:

电机参数:

就是下图这个塔轮不知道怎么拆下:

网友:
拉马加自制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皮带槽里有没有顶紧丝

按你说的,专门拍照了个照片。

好像有。
第二层有个窟窿,但是看不清楚是什么口的,好像是扭滑了丝。
不知道怎么扭开。

网友B:
侧面是顶针螺丝,上面是骑缝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紧丝一般有一字或内六角.用细铁丝把脏物清理看看.如果滑了.只有电钻把这个丝钻掉.才能把皮带轮拿下.最 ...

平平的,用放大镜也看不清是什么螺丝,也看不出是滑丝了。

补充局部图:
下图钻头下去:

下图钻头升上来

下图侧面孔,似乎是六角,但是被我弄圆角了也扭不出来。

网友C:
用扒轮器就可搞定,但要去除横向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紧丝一般有一字或内六角.用细铁丝把脏物清理看看.如果滑了.只有电钻把这个丝钻掉.才能把皮带轮拿下.最 ...

7楼有局部大图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扒轮器就可搞定,但要去除横向的螺丝。

7楼补充了局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侧面是顶针螺丝,上面是骑缝螺丝。

谢谢你的帮助!
7楼有补充大图,请继续指教。

网友:
看8楼的图片顶丝是内六角的,要用专用的拉码才可以拆下来,在淘宝借了一张图片,你可以看看,皮带轮上和轴承套上各有一个顶紧螺丝

网友:
插销取了之后借个拉马一拉就出来了,或用起子塞底下4周轻轻敲看能拆不

网友D:
内六角顶丝,用小内六角松开,再用拉马伺候,千万小心皮带轮边缘很薄很薄,一个弄不好容易炸边。
内六角窝看着不像打滑,用内六角试试,这个顶丝不用全拧出来,拧出来一部分就可以了,花键套很薄,钻的定位孔不会太深

网友C:
用螺栓松动剂把那个内六螺丝卸掉,再把塔轮与轴用松动剂多泡会,用扒轮器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六角扳手不要用圆头那边.如果滑了.剪点易拉罐塞上把六角扳手敲进去试试.或用大一点的六角扳手磨出适合这 ...

难弄了。
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螺栓松动剂把那个内六螺丝卸掉,再把塔轮与轴用松动剂多泡会,用扒轮器完全可以。

谢谢指教!
不知道现在还是否能弄下来。见18楼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六角顶丝,用小内六角松开,再用拉马伺候,千万小心皮带轮边缘很薄很薄,一个弄不好容易炸边。
内六角窝 ...

谢谢指导!

图见18楼。

内六角已经滑丝了,现在很难弄出来了。

网友:
滑丝的内六角用电焊机点上一个小螺丝,再用扳手看能否卸下。

网友E:
顶丝上用电钻打个小孔,去五金店买一套“断头螺丝取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平的,用放大镜也看不清是什么螺丝,也看不出是滑丝了。

细看像内六角

网友:
     拿手电钻把螺丝打掉,用机油泡一夜,用拉马就可以了,再把螺丝孔用大一号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丝上用电钻打个小孔,去五金店买一套“断头螺丝取出器”

按照这个办法,取出定位钉,轻轻一提,塔轮就取下来了。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螺栓松动剂把那个内六螺丝卸掉,再把塔轮与轴用松动剂多泡会,用扒轮器完全可以。

谢谢你的经验!
已经取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电钻把顶丝钻掉了

谢谢你的经验!
用电钻钻孔,然后取出来了。

楼主:
是内六角。已经取出。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轴的图片.应该少了个卡簧.造成塔轮下沉.手头没有合适的卡簧可以找段铁丝绑在卡簧槽里.绑好的铁丝外径比 ...

你看得仔细!
应该缺少了卡簧。我就是因为塔轮下沉摩擦立柱顶端,才打算取下塔轮的。有了卡簧,塔轮就无法下沉了。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