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产品加工厂浅谈电路板焊接技巧

楼主(2017-05-08):
正确使用电烙铁是做好电路板焊接的第一步

  首先,将电烙铁烧热,烧至刚好可以融化焊锡时,把助焊剂涂上,然后把焊锡均匀地涂抹在电烙铁的烙铁头上,待烙铁头表面上形成一层薄而亮的锡就可以了。

  其次,在进行较为一般的焊接时,一只手握着电烙铁,另一只手拿着焊锡丝,相互靠近,烙铁头靠近焊锡丝根部轻轻碰触一下,即可形成一个焊点。

  然后,在焊接过程中,焊接时间不宜过长,如果焊接时间太长,极易烫坏焊接元件,必要时可以借助辅助工具。(更多焊台、烙铁头设备请关注深圳吉美电子设备官网三达不溜点jimeibee.com,扣扣:2851517114,tel:18673536546)

  最后,电烙铁要放在烙铁架上。

  元件的焊接顺序是做好电路板焊接的第二步

  元件的焊接顺序要按照先难后易,先低后高,先贴片后插装的顺序进行。就拿说管脚密集的集成芯片而言,这是在焊接过程中难度较大的地方,如果把焊接难度大的放在最后焊接,万一焊接出现缺陷,造成焊盘损坏,那么之前的努力就全部付诸东流。因此,先难后易的顺序还是很有实际依据的。

  至于为什么先低后高,先贴片后插装是因为这样在焊接时比较方便。在电路上如果存在很多较高的元件时,如果先把高度较高的元件焊接了,在焊接高度低一些的元件时就会很不方便。如果先焊接插装元件后贴片,电路板在焊接的时候就会在焊台上摆放不平整,造成焊接缺陷。电子产品加工厂

  正确的焊接方法是做好电路板焊接的第三步

  电路板焊接前先要把需要焊接的元件插入到PCB板(印刷电路板)所规定的的位置上,然后在元件和PCB板铜箔的连接点上,涂抹适量焊剂,焊剂在电路板焊接中起助焊的作用,可避免表面被氧化。通常情况下使用的焊接为松香,中性,不会对电路元件及烙铁头造成损坏。再有就是焊锡膏,虽然它的助焊效果远超松香,但其稍具有腐蚀性,使用完毕后要将焊锡膏擦拭干净,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常会选择松香作为助焊剂。

  等到电烙铁烧热后,在烙铁头的刃口上涂擦适量焊锡,至于涂多少焊锡算适量要依据焊点的大小而定。开焊时,手握电烙铁,将烙铁头已涂抹锡焊的刃口与元件引线相接触,为保证焊点牢固可渗入到被焊物缝隙内,焊接时,可根据焊点形状做适当移动,让流动的焊锡充分布满焊点。烙铁头刃口和元件引线相接处的时间不宜过长,太长会造成焊接出现缺陷,但接触时间也不能太短,时间太短会有虚焊、假焊的现象发生。最适宜的焊接时间约为3-5s左右,然后分开移走电烙铁。

  移走电烙铁也是有讲究的,拿走它的时间,速度以及方向都直接决定着电路板焊接质量是否过关,整体外形是否美观。当决定将电烙铁离开焊点时,出手迅速并能将电烙铁稍往回带动一下之后,快速离开焊点,这样当焊点冷却后所产生的焊点色泽光亮,外形圆润光滑。焊接结束后,要检查焊接是否完好,需用辅助工具夹住已被焊接的元件并用适当力度拉扯一下元件,看焊接质量是否合格,如若发现假焊、虚焊,应必须及时重新焊接。

  掌握以上三步,就可以在电路板焊接时达到较好的焊接效果,保证焊接质量。
深圳吉美电子设备有限公司三大不留点jimeibee.  com

网友A:
我只想看看焊接之前该做什么准备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看看焊接之前该做什么准备工作

可以看看你试用每种设备的说明书噻

网友:
这个更适合放在基础知识板块

网友:
一切从基础开始。

网友B:
这个基础好,虽然是复制粘贴的,但篇幅长,不能算灌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基础好,虽然是复制粘贴的,但篇幅长,不能算灌水。

传播知识,与君共勉嘛

网友:
我也没有读完,对于论坛里的这些玩家,这些基础都是具备的。记得刚开始,怎么焊接还看视频学习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