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数字直流电压表

楼主(2017-05-08):
平时喜欢玩无线电电子制作,也喜欢网购电子器件。电压表是经常要用到的测量仪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小型美观实用的数字式电表如雨后春笋争奇斗艳。经过试用比较,选到了理想的电压表。电压测量范围:直流2-5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系数如何?

买过类似的,温度系数很差,这表头为了大量程分辨率都达不到末位,还有严重零点误差
劝朋友还是考虑7106,7107,7129,7135的表头吧,要带晶振的

网友B:
本数字式电表用哪种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数字式电表用哪种电源?

此电压表适用于稳压电源、电动车电池测量、手机电池测量……,直接用自带的二根引线去测量,无需再另置外接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电压表适用于稳压电源、电动车电池测量、手机电池测量……,直接用自带的二根引线去测量,无需再另置外 ...

你好,有一种上面显示电压下面显示电流的,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我买了两个直流的,还买了几个市电的,交流的用到了调下压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数字式电表用哪种电源?

两线的,用测量的电源供数字表,无法从0开始。
三线的,加个表头供电,可以从0开始。

网友:
楼上的正解,可调的电压显示都有独立供电。

网友A:
温度系数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系数如何?

感觉比较稳定!

网友C:
好像是0.28寸的,个别店家首个好像就3块钱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0.28寸的,个别店家首个好像就3块钱左右

是的,现在便宜呀,但一分价钱一分货,尽量挑信誉好的买!

网友:
买过几个,两三元一只。就是反应慢,同一电压,调高一点再调回来会有偏差,在可接受范围内
两线也可以改三线的,电压表可以改成电流表

网友D:
我也买了2个这种表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2个这种表头的

好眼光,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便宜呀,但一分价钱一分货,尽量挑信誉好的买!

我几年前买过类似的,是 STM8 单片机,原件也少一些,你这个是啥芯片来着,元件好像多一些,而且为什么还有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