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收音机

楼主(2017-05-09):
我还有一台先锋收音机也是有毛病放在了一边。今天找出来让各位师傅帮忙看看。机子是先锋f-204的,目前的状况是手动收到的台都要偏15-20左右才有声音,比如97.5,只能是97.35或97.65才有声音。自动搜索搜不到台。里面x101晶振是7.200,x102是u450,f101,f102,f102都是10.7的。谢谢。

网友:
是不是国外的的中频和中国不一样引起的呢。例如我国调幅中频是465千赫等等吧,我也有这个感觉。大家来说说。

网友:
我也有一台      但是放不了了                 可惜了

网友A:
表述不清楚,估计你说的是调频FM波段,应该是调频中频失谐,将调频中频调准确可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述不清楚,估计你说的是调频FM波段,应该是调频中频失谐,将调频中频调准确可能就好了。

就是指调频不准。你说的将调频中频调准就行,具体位置在哪,帮我指出来。谢谢。

网友:
这东西我没有,更看不出哪儿的毛病。希望高人为你指点我帮顶。

网友:
希望坛友的收音机早日修复我绑顶。

楼主(2017-06-24):
此机已修好,是和好的收音头调换鉴频中周,声音变响了,后来干脆把里面的电容捣碎,换了100的电容。开机立体声有显示了,但还差0.5频率,微调下此中周,完全好了。在此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师傅。因我发的不是一个帖子,还有其它的帖子。

网友:
鉴频失谐会伴随严重的声音失真。

网友:
恭喜修复收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