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后面的地图是什么用处?

楼主(2017-05-09):
用来区分不同地区时区不同吗?

网友:
我也搞不太懂,尤其老收音机很多会有地图

楼主:
真正的老收音机并没有,最近二十年的道是常见

网友:
多半是装饰。

网友:
是广告表示此机能收到世界各地的訊号

网友:
可能是表示能收到世界短波广播的意思,也多了一份装饰!

网友:
德生后面就有

网友:
时区图,带短波的通常都有。

网友:
8楼正解。粗略的时区图。

网友:
区域图不同地区

楼主:
应该是和收听短波波段有关,因为短波是全球收听,方便你知道当地时间

网友:
时区图。
配合短波台的频率表使用。

网友:
不知道,装X用的吧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好点的收音机后盖上面都有这个标志,

网友:
中波和调频收音机很少见,短波的比较常见。可能是时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