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管和辉光管的探讨

楼主(2017-05-09):
为什么国产辉光管和进口寿命差距如此之大,请听我细细道来
首先先了解一下吸气剂。为什么要有吸气剂。电子管,示波管这一类非充气管对真空度的要求非常高,因为电子在管内的运动,就算极细微的气体也会影响。但是玻璃,金属,氧化物涂层,都会残留气体就算采用了一些技术处理还是会有,这些气体会缓慢释放出来,就算不使用也会释放(受热会加速这个过程)。充气管需要保证内部气体纯度。(没有电子管要求那么严,但是会剧烈影响寿命)辉光管的金属部分也会释放,起辉以后也会加速这个过程(辉光放电是放热,为什么会放热原理下面会说)。这就需要吸气剂来长时间保证电真空器件的质量。
吸气剂按蒸发方式分为蒸散型和非蒸散型。
一般常见的吸气剂,为钡基的吸气剂,达到蒸散温度后和管内残余气体反应,并生成钡金属镜面。(俗称的水银)

在70年代以前主要采用钡铝合金粉和镍粉为主的吸气剂配方,钡金属镜面大而亮。后期则使用改进配方,合金蒸散镜面。
特别注意,漏气之后钡膜氧化生成氧化钡为主的白色残渣,接触后请洗手,切不可入口,与胃内盐酸反应生成氯化钡有剧毒

充气管用的吸气剂,为非蒸散型锆基吸气剂,研制难度较高,我们国家成功研制时已经进入荧光数码管时代了。
在市面上常见的国产管qs30,QS27,QS18,QS16,SZ-8,都没有使用吸气剂,中后期也没有。
美苏辉光管普遍都有
再没有研制出非蒸散的时代甚至还有使用特殊配方的蒸散型吸气剂的辉光管
特殊军用管甚至会加入稀土金属 钷

因为稀有气体辉光放电的特性,就算气体纯度低一些也是可以放电的。但是效果,寿命等等都会受到影响,
国产管只有500h的寿命相比于国外产品差太多。很大程度上就和吸气剂有关系。

美国产的寿命可以达到惊人的200000h约合23年
苏联产虽然标称1000h但是盆友使用的IN14连续工作了5年亮度也很好!
(本文引用了多篇论文,再此感谢作者!)

补充内容 (2017-5-9 22:36):
本文并不是不是说国产不好,只是讨论寿命和吸气剂的关系

网友:
感谢楼主普及电子管及辉光管的知识,受益匪浅,学习了。

网友A:
国产辉光放电管的具体寿命不清楚,但是可以用稳压管做一个参考,显然稳压管就是一种辉光放电管,专门的辉光管比稳压管功率小,寿命应该也会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辉光放电管的具体寿命不清楚,但是可以用稳压管做一个参考,显然稳压管就是一种辉光放电管,专门的辉光 ...

这两者除了都算充气管,其他大不一样。稳压管为了保证电压稳定使用的都是混合气体。例如氖氩混合等等;QS30辉光管只有可怜的500h
至于你说的寿命,,最小2000h,最大15000h(型号后缀不同)
注意苏联的大部分稳压管都有吸气剂
这是有吸气剂纯化气体的寿命
国产的也有吸气剂,不过为什么不把这种吸气剂应用在QS系类辉光管上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国产辉光管的寿命,也不是那么不堪。70年代末期,曾经维护过一套远动设备,是24小时连续工作的,控制台上有十多个辉光数字管,我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多,我的印象中,没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辉光放电管的具体寿命不清楚,但是可以用稳压管做一个参考,显然稳压管就是一种辉光放电管,专门的辉光 ...

根据你的问题我们来引申来看
在苏联小型稳压管里
没有使用吸气剂的303型
寿命只有1000小时
使用了非蒸散吸气剂的20型,
寿命可以直接到5000小时。

网友:
国产的也有好的,我做的辉光管数字钟,寿命长的用了几年,短的一两个月就坏了。以前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难怪国产6E1寿命那么短,原来是吸气剂不过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怪国产6E1寿命那么短,原来是吸气剂不过关

6E1是荧光粉问题而不是吸气剂问题

网友(2017-08-28):
今天算是涨知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你的问题我们来引申来看
在苏联小型稳压管里
没有使用吸气剂的303型

话说国产的电子管有些寿命标注采用了相当保守的标准,比如国产1A2系列电子管的标注寿命为500小时,实际上,我在2016年的10月黄金周制成了一台2级中放的五灯电池管收音机,基本每天平均运转5小时以上,实际上每天应该能平均到7小时左右,我上班的时候一般是5点半到家开机,然后一直到晚上睡觉约0点左右,最近使用了太阳能和自制逆变器,则是几乎全天运转,而目前来看收音机灵敏度确实下降了,但依然很高,然而2P2的输出功率下降也不明显,那么目前电子管工作了近4倍寿命2000小时了,可见实际上还是很长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话说国产的电子管有些寿命标注采用了相当保守的标准,比如国产1A2系列电子管的标注寿命为500小时,实际上 ...

每天都开这么长时间啊,都听中波么,能这样做的人现在可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天都开这么长时间啊,都听中波么,能这样做的人现在可不多了。

因为中波音质还行,我也彻底解决了复杂电磁环境下的抗干扰问题,所以一直听中波,并非是嘈杂的,而是堪比调频的纯净效果,因此我才坚持收听中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怪国产6E1寿命那么短,原来是吸气剂不过关

不不不,荧光粉配方大不同!做一个小实验,验钞机的紫外线灯照射,6E2会发光,6E1,6E5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国产的电子管有些寿命标注采用了相当保守的标准,比如国产1A2系列电子管的标注寿命为500小时,实际上 ...

我这中波也不行,只有FM的能听。我认为寿命和电子管电子管种类,工作范围有较大差别,整流和功放管老化得最快。显示器件比较特殊,性能稍有下降就能明显的感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