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蛋疼的中周谐振时有时无的问题貌似解决了,很有共性!请各位坛友分享!谢谢大家!

楼主(2017-05-09):
之前我发帖说:

    用信号发生器先校准中频,个别中周有时有谐振点,有时没有,蛋疼得很。有时候把中周越往外声音越大,一直调到最上边,有时候越往里声音越大,一直调到最下面声音大些,但是还是不像谐振那种感觉,跳完跟踪,还没台。有时候收到一个信号,调中周,又有谐振点,但是另一个中周又没了谐振点,或者是因为谐振点跑到可调范围以外了?有点蛋疼。简直像捉迷藏。

    今天只做一个双调谐两级中放耳塞收音机,这个现象又跑出来了,好在今天有点空闲,彻头彻尾地想了一下,先总结现象如下:
信号发生器接第三中周,谐振正常。
接第二中周,谐振正常,第三中周谐振点发生变化。
接第一中周,谐振点无,磁帽要拧到顶,第二中周谐振点变化,第三中周磁帽谢振点变无。

    坐在椅子上想,3台收音机,皆是如此,难道他们串通好了犯一个病?不可能,只有这台信号发生器,虽有衰减,但是是不是衰减到底还是信号偏大?或者有直流分量?

    于是减小调制度,然后增加衰减,再串接一个5P电容输入第一中周。

    立竿见影!各个中周皆有谐振点,谐振尖锐,中周变化10°,声音就从有变无。
    至此,本机问题解决。至于其他2台机器,明儿有空如法炮制一下,估计问题不大。

结论:

    信号发生器的波形调制度衰减度直流分量注入点…………皆会影响谐振点,看来谐振不单单是频率!像我这样的菜鸟坛友切记!否则你会蛋疼多日。

感谢各位版主、老师、坛友指点,出谋划策,再次感谢!

补充:码了很多字,突然停电,也会蛋疼很久………………原帖地址: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12203-1-1.html感谢大孔景园老师1

网友:
调中周因为停了AGC 信号要非常小,大了就全不是那末回事了,那里还有中方?全都是检波整流了。

网友A:
很好的经验,还能辛苦码字出来共享,赞美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经验,还能辛苦码字出来共享,赞美你

感谢支持!白白郁闷了很久

网友B:
经验在于积累,有收获、能分享就很好,谢谢。

网友:
不错不错!郁闷是问题他妈,认真对待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验在于积累,有收获、能分享就很好,谢谢。

惊动了版主,谢谢版主支持!

网友:
实践出真知!

不用仪器凭听感调试,接收信号较小的电台,随着几个中周频率的不断逼近,机器的灵敏度增加,也许就找不到灵敏点,那就再换一个信号更小的电台调试;

采用信号发生器时,开始时,也许机器失调严重,信号取大一点,随着机器接收效果改变,应该降低信号再调,如果信号弄得太大,放大器就会饱和,此时很难找到灵敏点的;

信号发生器等仪器与机器连接时,直流耦合会破坏电路原有的直流工作点,因此宜采用交流耦合;

信号发生器与机器耦合时,注意接线尽量短,过长的引线信号会大量泄漏,可能引起自激、找不到灵敏点、测试结果也不可信;
原则上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应该根据被测机器的增益来大致确定电平值,对于电平定量的信号发生器来说,根据输出衰减值就可以确定,但是很多爱好者的
信号发生器都是玩具型的,一般条件很难知道信号发生器输出了多少,只要仪器有一个简易的衰减器,不妨测试开始时尽量将信号输出减小,小到可以检测到为止,如果采用开路辐射的办法,那就减少输出引线的长度、挪开与收音机的位置;

注意收音机的AGC作用造成的影响,可以考虑取消AGC测试、可以避开AGC的门限测试.........;

网友:
靠感觉能干好的话,炒股失败者都成财富大师了,可能的事嘛
一切以数据说话,数据可对比,而且是唯一可对比的,,测量第一中放的工作电流,以最小数值为最佳

网友:
原来楼主是这样调中周的呀。

网友:
我是如何实现给楼主加了48分的?
我也不知道。

网友:
欧是这么调AM IF的, 将信号发生器输出 465KHz,465KHz 信号输出连接到中波磁棒上的线圈(几圈), 辐射进半导体, 示波器接检波输入, 由后往前调IF3/2/1, 监测465幅值,波形,光滑程度. 重复2-3 次. 尝试了几种机器, 方法和实际效果基本够用, 我老师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