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描述的一次维修

楼主(2017-05-09):
好久没发帖了,日子都索然无味。

      昨天接到任务, 去一个不可描述的单位拆一台功放回来维修, 情况不可描述,问题描述不清楚,管他呢, 去了再说吧。 就这事发个帖 冒个泡,显得咱还是矿坛的一份子。

   二日约定时间 到了目的地,进大门。 看门狗狗仗人势, 六查、三问、一填表, 老子啥也不说,拿出手机拨号,
         喂~  XXO嘛?噢!到你山门了, 嗯~  嗯!行!OK! 好!!嗯~嗯!  没问题! 行 ! 好 拜拜!
    电话挂了。 我这边刚挂电话,  山门岗楼里座机电话响了    那小子拿起电话,直接条件反射:
        您好!值班室9527他爹值班,有什么事?   嗯!嗯!行!明白了!  好~   再见!
      放下电话,转脸微笑, 点头哈腰,伸右手,这边进去,下停车场停车。  车子刚起步  这小子立马拿出步话机, 说道 地库!地库!   8888 车下地库,  做好接车指挥!
      车子刚下地库半坡,看见另一24拐,又是手势 外带小跑的一直把我引导到电动车停放区,(嗯没错 我开的是电驴 ),好家伙。不愧是要害部门培训得好呀, 那姿势 比下面交警支队的规范学习片都正版三分。    就此进入不可描述单位, 开始拆机器    一般这类部门都不提倡现场维修  不可描述单位当然不可描述呗!

    扯远了,  说正题,其实把  就是一台专业功放不开机。 故障就是按开机无法启动。拿回来 拆机检查  没啥大问题, 人家器的电源开关都是 机械开关 简单可靠, 这小子非不!上个电子开关  用微动开关给CD4013做跳变触发控制,继电器吸合 方式开关机。   到这问题就简单了  拆 把面板上的小板拆下单独分析点路就行,   机器太久 没折腾,螺丝还上胶水,空间小不太好拧,干脆 风批直接对付, 拆下来看到板子 已经被修得面目还在,  但是没修好又焊回去了,   先用清洗剂 把残余的各种焊渣洗干净,  吹干, 复检一下电路有没有漏焊 虚焊  失件的问题,微动开关有无接触不良现象, 还好 还算 上家 有良心,元件没少,性能完整。用万用表检查了外围的各种元件参数都不错,  通电 发现开关接通后  触发电压变化缓慢  高线电压只有1.4~2.8V 不断跳变, 顺线路查发现,一25V 47uF电容漏电,  垃圾堆里顺手拿块板子 摸了个25V 22uF独石电解换上  问题立马解决了。  行~ 写报告 上缴,等批复后 你懂的。

B 被人折腾得不行了。实在没方法了.j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发的贴就是养眼,耐看,。。就是文字描述诙谐了点,
还是用专业术语吧,老大用的表也是500嘛

500是 镇桌宝!!  拿来唬人的, 桌子上放个500  个头大, 抢眼, 在老辈眼里都知道能玩得转这玩意的那都是大师级  放在这里叫不言自明   你放个福禄克 再牛逼人家都说你毛没长全

网友:
的确高手,三八两下就搞定请问维修费多少呀?

网友:
把发票准备好。
.

网友A:
老大发的贴就是养眼,耐看,。。就是文字描述诙谐了点,
还是用专业术语吧,老大用的表也是500嘛

网友:
这功放的牌子怎么像验视力的字母啊

网友:
我也修过和这个差不多的、也是不开机、也是电容坏、但不是这个电容。

网友:
环牛好大,不知能不能做点焊机

网友B:
竖个牌牌儿不让拍照,您可好,直接拍下来,明目张胆嘛

网友:
电容出问题的机率是比较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竖个牌牌儿不让拍照,您可好,直接拍下来,明目张胆嘛。

这牌子 在警戒线以外, 没有进入警戒线以内的范围随便拍

网友:
高手果然手到擒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地方哪有说的那么神秘的,我常去!我还在里面玩过火箭弹发射筒,就是阿富汗反政府武装肩膀上扛的那种, ...

只说故事,不较真!  要真是比这个 估计您还真比不过我。  点到为止,回归主题!

网友:
警务重要单位,估计也就那么几个猜都能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常碰到这样的故障,您这个还好,原线路没有被破坏,我上几天接手2台,都是转手过来的,原线路被修得一 ...

是的!一般 送过来明说转手的,先检查  基本都往上翻,要么您拿走  有些上家修不好 那心够狠 下雷给你 ,还好这个是他们自己的电工 没敢眨地,  如果手脚太深了 我这边一个说明 他饭碗就不保了。

网友:
烟版这单赚大了

网友:
版主出场,确实厉害

网友:
不可说的不可描述

网友:
维修费必须也得不可描述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两三下就搞定了

网友:
技术无假冒,再牛逼的单位也需要我们如此牛逼的师傅

网友:
牛逼的师傅.支持!

网友:
这大个机器,那么多对管子,变压器主输出才双63V,我们用的机器到这块头,起码都双90V往上跑了。

网友:
呵呵 文字不错,看小说一样

网友:
这个功放是歌厅常见的。不知板主收了多少银子?

网友:
楼主赚大钱了吧,这种部门你要少了说你技术不行!

网友:
很喜欢烟版取机时的描述,引人入胜,想入菲菲,特别说自己骑的电驴,及跑出来引导泊车的比正规交警还正规的姿势。。。。
修机也在轻松诙谐中分析找到故障,然后写报告等批复

好玩!

网友E(2017-06-08):
气动螺丝刀~~~版主威武~~~~

网友:
版主的文字诙谐,读起来就像看小说一样,引人入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气动螺丝刀~~~版主威武~~~~

喜欢玩 是个坑 到了这地步 已经万劫不复了,只能任由其发展,

网友F:
上家会改装而不会修有,可能是特意给版主去大杀一刀让单位知道他的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家会改装而不会修有,可能是特意给版主去大杀一刀让单位知道他的存在

  不会的,  那种人在那种岗位就是磨洋工 属于换个灯泡修个插座的事, 设备维护保养是外包给维保公司的。属于两个概念的事

网友G:
这种开机方式,除了轻触开关开机,还有别的作用吗?其实我感觉还不如用微动开关和继电器,把继电器接成上电自锁模式,就可以了;停了电再来电,他也不会通电

哦对了,他可能是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这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开机方式,除了轻触开关开机,还有别的作用吗?其实我感觉还不如用微动开关和继电器,把继电器接成上电 ...

长按 3秒左右 开机   再 长按3秒 左右关机,   可以避免短时间的误操作,这类开关可以才用电控关机保护,  这台机也有此类功能,当机器出现严重故障的时候 直接切断电源继电器,断电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开机方式,除了轻触开关开机,还有别的作用吗?其实我感觉还不如用微动开关和继电器,把继电器接成上电 ...

你要相信短暂的跳闸又恢复后,音响没有关的话,那炸鸡般的声音是非常不爽的,所以大部分大功率功放都会设计延时开机或高低功率渐进

网友:
不错维修高手

网友:
能到这种场合修理的绝不简单!

网友:
这种部门狠狠地开价

网友:
我是被“不可描述”吸引进来了,并且认真的看完了所有回复。

网友:
不让拍照你还拍?

网友H(2017-09-18):
变压器的正面照不太清晰,没看清楚是不是真的 无烟男人,手指头有没有熏变色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变压器的正面照不太清晰,没看清楚是不是真的 无烟男人,手指头有没有熏变色

  八路太狡猾!!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一般 送过来明说转手的,先检查  基本都往上翻,要么您拿走  有些上家修不好 那心够狠 下雷给 ...

观看并学习梁老师的不可描述维修!果然 您是性情中人, 其实图中牛我也喜欢,但是还是没老师牛……
        ///一25V 47uF电容漏电,  垃圾堆里顺手拿块板子 摸了个25V 22uF独石电解换上  问题立马解决了。///
     我的印象中 真的还没注意电解电容的分类有独石电容(无极性电容常用)?倒是有钽铌电容、固态电容等的分类。还请烟版解惑!
谈到转修机维修, 有感而发个图片(是家维坛友的技改维修,时间紧 手头更换元器件缺少。)——    “杂牌A3电源故障维修”,不知老师有何高见?是选择流行的换板还是这样技改?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

网友:
以大版的实力足可以研究老美的战机电控系统了,民用设备已经无法

网友(2017-11-18):
人家这个大概可能有软启动吧!机械开关实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观看并学习梁老师的不可描述维修!果然 您是性情中人, 其实图中牛我也喜欢,但是还是没老师牛 ...

独石电容 其实叫 多层陶瓷电容, 其实和现在的固态电解 差不多 但是时间出现比后者早, 其实独石的性能和钽铌差不多  稳定性远比固态好N倍,就是容量不能做太大 。

网友:
引用 楼主:
独石电容 其实叫 多层陶瓷电容, 其实和现在的固态电解 差不多 但是时间出现比后者早, 其实独石的性能和 ...

谢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与科普!    学生收集到的有关独石电容的分类特点及规格命名,还请老师指正,非常感谢!
       MLCC即是多层陶瓷电容器,亦称为片式电容器;积层电容;叠层电容等,属陶瓷电容器的一种,MLCC是由印好电极(内电极)的陶瓷介质膜片以错位的方式叠合起来,经一次高温烧结形成陶瓷芯片,再芯片的两端封上金属层(外电极),形成一个类似独石的结构体,也就是我们常称的“独石电容器”
       独石电容器内部组成:内部分为内电极;SN;NI;端电极;高强度瓷介;陶瓷介质,外部分为端电极;陶瓷介质;内电极;及涂层。
独石电容器根据材料可分为三类
        一:温度补偿类NP0电介质
       这类电容器电气性能最稳定,基本不随温度;电压;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属超稳定型;低损耗电容材料类型,适用在对稳定性;可靠性要求较高的高频;特高频;甚高频电路中。
       二:高介电常数类X7R电介质
      由于X7R是一种强电介质,因而能制造出容量比NPO介质更大的电容器。这种电容器性能较稳定,随湿度电压时间改变而改变,它特有的性能能变化并不显著,属稳定电容材料类型,使用在隔直;耦合;傍路;滤波电路及可靠性要求较高的中高频电路中。
       三:半导体类Y5V电介质
      这种电容器具有罗高的介电常数,常用于生产比较大;标称容量较高的大容量电容器产品。但这类电容容量稳定性比X7R差,容量;损耗对温度;电压等测试条件较敏感,主要用在电子整机中的振荡;耦合;滤波及旁路电路中。
独石电容器比较一般的瓷片电容器小,电容量大;体积小;可靠性高,电容量稳定;耐高温;绝缘性好,成本也比较低,因为在电子市场中得到广泛的使用。其主要特点有:  温度特性好,频率特性好。容量比较稳定。

网友:
修理费看来很乐观

网友:
楼主技术没的说。轻松搞定大问题

.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观看并学习梁老师的不可描述维修!果然 您是性情中人, 其实图中牛我也喜欢,但是还是没老师牛 ...

以前我也这么干,但是费力不讨好啊,修的费事,耗时多,赚钱少,客户还会说你笨,别家一天修好你这里得修三天,从心里就鄙视你。而且因为改动多,后期隐患也较多,出一次问题你名声就完了。
客户会说:人家那里虽然贵点,最多就是老板有点黑,人家有那本事,你这便宜是因为你就一半掉子,没本事才便宜的。

最后客户机器修的不好,不高兴,你没赚到钱,你不高兴,你的上家配件卖不掉,也不高兴

后来还是换板吧,速度快,效果好,把时间计算进去的话,成本还能低不少,修完设备表现好,客户也夸你技术好。维修赚钱很愉快,换个电源1000块

你看,最后客户高兴,你高兴,你的上家也高兴。

所以,这么修何苦何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以前我也这么干,但是费力不讨好啊,修的费事,耗时多,赚钱少,客户还会说你笨,别家一天修好你这里得修 ...

你的拆拆更健康的头像很多勋章哟,很高兴一起交流互动!
原先收费很给力,现在马云网购时代一样给力!用户要你上门维修CRT,如果收费超过一百,问你哪坏了?你说换板 用户说太贵了不修,然后自己淘宝等换板。你怎么应对呢?   如果接到了活,但是自己对故障不确定不会修 对电路也不熟悉(其实现在很多LED液晶电视的维修因为安装工艺都使用的贴片多层PCB板 集成块芯片被打磨等)又无电路图时,你上网网购电路板 但有可能型号不对等等时,你有可能购买了两到三块类似主板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你如何应对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电源的故障,利用外接电源加到检测时有疑问的某一组电源的输出,反向推理跑一下线路 加上烧鸡法就可以轻松解决问题,更有可能的是网购的板子要技改才能符合你正待修的主板要求。但是 ……弯路其实可以少走的。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