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洗法清洁电路板

楼主(2017-05-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水洗?来到矿坛才听说水洗。在这之前搞电子维修几十年了,从来没敢用水洗过电路板,甚至用湿毛巾擦外壳都没敢干过。像DRT彩电,不要说水洗,夏天天气潮一点,就会出很多故障,岂敢水洗?

脏了可以用专用清洗喷灌清洗线路板,或者高压风机吹,绝对禁止水洗、清扫。

网友:
有变压器的我都拆下来洗。水洗的确不太可控。还是要谨慎。

网友:
可以,但是,洗完后要用烘箱烘干,如果没有烘箱,可以用电饭锅盖子开一条小缝,保温档,但是要把一下受热容易受影响的比如塑料双联之类的先拆下来

网友:
我水洗过,没问题。洗前把密封双联拆下来,因为里面进水需要很长时间。如果实在太脏就单独清洁双联,千万别用清洁剂!带着磁棒别让磁棒掉地上,我是少许洗衣粉或是洗衣液用温水洗。用软毛刷轻轻的刷就行。机壳清洗时水温稍微高点,用硬毛刷刷。洗净后用用清水冲干净,放在通风的地方风干就行啦。我就是这样清洗。

网友:
电容不会进水吧

现在的社会现状是物质过盛

网友:
建议你还是不要动这个念头。可以用棉花搞湿后一点点地擦,这样水不会侵入到振荡中周等元件中去,也可以搞得似模似样的。我刚修好一台红旗8402,也是这么干的。

原来的样子

搞好后,如果认真擦,还可以搞得更好的。

网友:
电子管的洗过

网友:
总感觉水洗的不可控因素太多,风险很大。
建议第一步用吸尘器或小毛刷轻轻除去大面积的主要灰尘。
第二步除去电路板上的污渍,可以用棉签沾无水酒精擦洗,只要有耐心,就能达到满意的效果。
就是想省事,把电路板全部浸入酒精中摆动,刷洗,感觉也要比清水安全的多。

网友:
软毛涮加婴儿肥皂水,洗后吹风机吹干,在阴干两天,装好使用正常。磁棒拆下。洗衣粉腐蚀性大,洗后焊点都变蒙了,婴儿肥皂洗后是亮的。

网友:
找个超声波清洗器,用水洗,,,,,

网友:
洗吧,大胆地放心地洗。密封双联拆下来。……洗后用电吹风吹干,然后太阳下暴晒两天,

网友:
你这些我不知道,但是电脑主板什么的  好多人都水洗过的,我也洗过,而且加洗洁精洗的
洗干净晾干,啥问题也没有

网友A:
洗一次报废一块主板。已经坏了2块,不敢洗了

网友:
这种收音机放心洗吧,反正不值什么

网友:
水洗是一门技术活。

网友:
最好用无水乙醇清洗,挥发得快。

网友:
脏的程度不至于用水洗大发,壳用水洗,板子用棉签沾酒精擦拭。

网友:
又见水洗贴,本人不很赞成,特别是这种老古董,可调感性、容性零件多的。前面有同好说计算机板水洗的,倒真有,不过不是水,也是用其它洗液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个题外话,春雷605机器性能如何?看到一台春雷605-2台式机,机壳成色不错,价格也说得过去,如果好我 ...

有了海燕t241,春雷605什么都是浮云。

网友:
修背投20多年经常用自来水烧开,冲洗电路板     还没有洗坏的,至于收音机板子  应该问题不大,洗完后用电吹风吹20-30分钟左右

网友:
     水洗和乙醇洗没有本质区别,一个是直接接触水,一个是乙醇快速吸收空气中的水,乙醇洗过的板子照样很久才会干,就是因为乙醇吸收了空气中水蒸气的缘故。板子上如果全是密封件当然不怕水洗,烘干、吹干就行了。但密封可变电容进了水就不好玩了,要彻底干透不是容易的事情,恐怕阻力大到转动都困难了。中周那些如果浸过蜡倒是不怕水,变压器浸过清漆的也不怕,大不了时间长点就会干了。
    水洗不是不可,要么就彻底洗干净灰尘,并用去离子水冲掉尽量多的电解质成分,要么就不要洗。不然水洗过后到干的那段时间内由于有电解质成分会产生化学反应生成些盐类,加剧以后的锈蚀、老化。

网友:
想用水,就用凉开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春雷605有那么好?

没有那么好
海燕T241比春雷605好一个档次。

网友:
晶体管收音机我水洗过,效果还不错,就是天气下雨或过于湿度高时台少。

网友:
先查低放,低放中点电压是否是电源电压的一半(16V)?
万用表正接地,负极分别直接量2个3AD6的背部紧固散热器螺丝上。一个是电源电压,一个是中点电压。

老收音机的电解都有问题,建议换电解电容。

网友:
以前修的电视机太多灰尘直接用水龙头加压冲洗,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除了薄膜双连,全机可水洗,我对老机都是这样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8402而言,完全可以用水清洗。我洗过无数台了,没出现过大问题。拆掉铁架子,拆掉密封双连,温水加少许洗 ...

洗得真干净好手艺。

网友:
完全赞同老夫闲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洗一次报废一块主板。已经坏了2块,不敢洗了

  那是你洗后没有干透,比如:南,背桥和线路板的接触面里。洗前必须拆下CMOS电池。1。清洁剂洗,2清水涮几次,3.我最后还用凉开水涮两次,然后在太阳下晒3小时(晒电路板无元件的那个面)。

网友:
水洗可以很干净,我用水洗过电脑主板,开关电源,显卡等,效果不错。关键是一定要把水分弄干,我是用太阳晒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8402而言,完全可以用水清洗。我洗过无数台了,没出现过大问题。拆掉铁架子,拆掉密封双连,温水加少许洗 ...

铜件用什么洗的,那么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TAO宝上找的一种洗铜水,效果不错。

谢谢。

网友:
进口机电控制系统的所有电路板,我们都按照总部要求用超声波加水洗过,洗过了总共上亿元的设备,只有一台出现过因清洗出现的问题(水未干)。清洗收音机时,建议中低频变压器,双联等存水的地方要拆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TAO宝上找的一种洗铜水,效果不错。

不错,漂亮。

网友:
先水洗,然后酒精洗,同时超声,然后烘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8402而言,完全可以用水清洗。我洗过无数台了,没出现过大问题。拆掉铁架子,拆掉密封双连,温水加少许洗 ...

漂亮,还打打磨了

网友:
真的可以用水洗哇,好久也试一试,洗了用吹风机吹。

网友:
牵涉到中频变压器,和输入输出变压器。可变电容。不敢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