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音箱攻放开机后有嗡嗡响的声音

楼主(2017-05-10):
我的攻放是金太的,输出是8欧,我的音箱是4欧的  打开攻放几秒种后蹦的一声 音箱就有嗡嗡的声音,请问各位大咖 怎么解决 ,怎么改装能避免音箱烦人的声音。我的系统如图:

网友:
前边各位已经说得差不多了,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通过以上问答大概可以把问题归到功放后级,一是接地不好,这种情况用手持改锥的金属部分触碰线路板的地线部分甚至机器外壳嗡嗡声会有些许变化,可以加几条地线试试,重要警告:认识电源变压器吗?初级千万别碰,甚至所有级的输入端也严禁触碰!!!
再就是电源滤波出了问题,滤波元件就那么几个,不建议盲目替换,先简单检查一下不费事儿的,谁坏掉了换掉谁;
如果以上都没问题的话就有点复杂了;既然继电器吸合了,说明中点电压没啥问题,各管子的工作电压应该没问题,也就是各个三极管以及电阻应该没有问题,细心查一下爱出问题的小电容吧,耐心点也许不太费事儿。

楼主:
自己做沙发,跪求各位大咖帮忙看看给个意见~~

网友A:
打开攻放几秒种后蹦的一声.这是喇叭保护继电器吸合的声音,然后喇叭发出嗡嗡声应该是功放电源的问题。可重点检查一下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攻放几秒种后蹦的一声.这是喇叭保护继电器吸合的声音,然后喇叭发出嗡嗡声应该是功放电源的问题。可重 ...

具体怎么做!谢谢~~~

网友:
关键是电源,还有接地的位置。引线走向,有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确实存在。

网友B:
劣质设计功放,这个最主要是接地不合理。

网友C:
以前用的时候有没有,要是以前没有的话可能有虚焊,以前要是也有的话天生的;

网友D:
您好,把所有的输入断开,看看有没有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把所有的输入断开,看看有没有噪声。

输入都断开音箱也有嗡嗡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的时候有没有,要是以前没有的话可能有虚焊,以前要是也有的话天生的;

如果是天生的  有没有方法 去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劣质设计功放,这个最主要是接地不合理。

能改吗???
我这个攻放 是二线的插头 没有接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改吗???
我这个攻放 是二线的插头 没有接地线

这个看起来用料还不错,末级像是三肯的管子。
所谓的接地是虚拟默认的,你可以把电源部分断开,另找一个可调电源接入试试,还有看看噪音是否随音量变化而改变。
最主要可以断开哪个风扇试试。

网友D:
您好,没接输入那就可能是电位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没接输入那就可能是电位器了。

你好 那具体怎么办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天生的  有没有方法 去除呢??

查地线走线是否合理,滤波电容是不是失效;
不知电路板的电源电压是多少?请告知,可以的话,可以改用开关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地线走线是否合理,滤波电容是不是失效;
不知电路板的电源电压是多少?请告知,可以的话,可以改用开 ...

就是电脑上那个开关电源??
功率能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电脑上那个开关电源??
功率能行吗??

电脑上的是单12v电压,你这个估计是±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上的是单12v电压,你这个估计是±双电源;

两个电源两个12V并联??增加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电源两个12V并联??增加功率?

你先确定你这个电路板用的电源电压吧!
我估计在±36-48v之间,不会太低;

网友E:
假如这个噪音原先没有的话,根据楼主的回帖,终于忍不住建议你的功放还是找个专业人士看看。说话直,别介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假如这个噪音原先没有的话,根据楼主的回帖,终于忍不住建议你的功放还是找个专业人士看看。说话直,别介意 ...

修电器的算是专业人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电器的算是专业人士吗???

可以肯定的说,算

网友F:
1.用电容短接输入端,如果没了,机子没问题。
2.接上信号源,如果没了,机子没问题。
悬空试机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1.用电容短接输入端,如果没了,机子没问题。
2.接上信号源,如果没了,机子没问题。
悬空试机是不对的。

接上电脑  音箱也有声音

网友F:
有的机子,话筒输入口,插头拔出,话筒插座内输入端对地是处于短接状态;
另:髙阻输入端连线一般为屏蔽线,查屏蔽接地是否牢靠(只能一端哦)!

网友:
一般都是接地的问题吧

网友G:
个人认为 这货K歌功放 别整了

网友:
接地,电容问题 ,电位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认为 这货K歌功放 别整了

我就是为了K歌的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的机子,话筒输入口,插头拔出,话筒插座内输入端对地是处于短接状态;
另:髙阻输入端连线一般为屏蔽线 ...

你好  我的 除了音箱以为什么也没接 ,音箱有嗡嗡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音量关闭
测量一下功放输出端的直流电压
然后再说

把音量关到最小,音箱也有嗡嗡声,和音量大的时候嗡嗡声差不多!

网友I:
放大器串入了50HZ   交流声,您先把大点解电容换了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放大器串入了50HZ   交流声,您先把大点解电容换了       试试

就是 那四个最大的???

网友:
有可能就可以解决问题      试试吧      别把+-    极装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 那四个最大的???

是的。。。。。

楼主:
四个都要换?? 还是拆下来  测试一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四个都要换?? 还是拆下来  测试一下?

内部引脚腐蚀,有可能测不出来,我一般是先大致测量,当然是用电桥测量,再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内部引脚腐蚀,有可能测不出来,我一般是先大致测量,当然是用电桥测量,再替换

大哥,我的攻放 除了音箱什么东西也没接,音箱嗡嗡响,吧声音关到最小也是嗡嗡响,和吧音量开大的时候嗡嗡声差不多 ,就是说这个不是音量控制的嗡嗡声~~~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哥,我的攻放 除了音箱什么东西也没接,音箱嗡嗡响,吧声音关到最小也是嗡嗡响,和吧音量开大的时候嗡 ...

我已看完您的全部内容,我是专业维修各种功放的,但修不了“攻放”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已看完您的全部内容,我是专业维修各种功放的,但修不了“攻放”

大哥厉害 ,你是高级攻城狮~~~哈哈哈哈

网友:
没本事”攻城“。但修功放   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已看完您的全部内容,我是专业维修各种功放的,但修不了“攻放”

大哥 你感觉 我现在 应该怎么去改装或者别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 你感觉 我现在 应该怎么去改装或者别的方法~~

这功放没必要改装,修一下也花不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