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4挫顿问题,讨论

楼主(2017-05-10):
你们有没有那个兄弟开GS4的·低速换档有明显的挫顿感觉·是不是通病

网友:
国产车近年来在外形设计上超英赶美很容易,唯独动力总成,发动机与变速箱的匹配总有问题,反映出来就是所谓的顿挫感明显,很正常!

网友:
冷车还是热车后也这样?低速换挡多给点油,让转速高点可以减少抖动。。。

网友:
使用久了才有这种现象的话,最好查看一下空滤,洗一下节气门

网友:
合资老车顿挫多,咱用人家老技术顿挫也正常

网友:
如果是手动档,应该是开车技术问题。
低档位变速箱速比大,发动机不用很费力就可以推动车身,稍微给点油就能提速,同时松油门后车速会很快下降。再加上现在都是电子油门有延迟,掌握不好的话低档很容易闯动。

网友:
顿挫很正常的,高端车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正常,实在不放心去4S看看

网友:
双离合的话,顿挫太正常了。

网友:
LZ说的太笼统了,没有把问题表述清楚。手动还是自动,手动的话几档顿挫,冷车还是热车,跑了多少里程了,说清楚了才好分析。

网友A:
传祺gs4,前几天我朋友刚买了一台,我从4s店帮他开回来的,1.3T  7挡双离合的中配车型,我开了几天,发现以下问题:1.刚起步的时候比较肉,提速比较慢  2.车门容易关不紧,需用力  3.变速箱刚起步的时候有明显顿挫感,我从网上查了一下,好像是通病  4.后备箱门设计的有点蛋疼,没有手扣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祺gs4,前几天我朋友刚买了一台,我从4s店帮他开回来的,1.3T  7挡双离合的中配车型,我开了几天,发现以 ...

是通病,去年我也去SSSS店看车了235T那款,回来跟同事说起这个车,他建议选日系车,因为他儿子做配件的,什么车小毛病多做配件买卖的基本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祺gs4,前几天我朋友刚买了一台,我从4s店帮他开回来的,1.3T  7挡双离合的中配车型,我开了几天,发现以 ...

1.刚起步的时候比较肉,提速比较慢    3.变速箱刚起步的时候有明显顿挫感,我从网上查了一下,好像是通病

这两项确实是双离合变速器易犯的毛病,需要仔细找油门、转速、车速之间感觉,才能改善。当然,厂家的控制程序更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个车,只有1.3T,怎么开,

的确有点动力不足